晶振起来后,过一会停止

楼主(2021-02-06):
板子能正常工作但是只要和2G模块连接之后 ,2G的天线会在晶振上方通过,跑一会晶振就会死掉。不是次次都这样,我看了一下网上别人说,晶振应该很难起来之后,还停止啊,受天线这些影响(我认为是受到磁场干扰),也应该会自己恢复吧。不是很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有源的一般都有金属外壳隔离,只有输出脚引出,不至于影响那么大吧;
无源的,可能是晶振走线、IC被干扰,不是单纯的晶振被干扰。

网友B:
晶振不稳,没想过是匹配电容不合适导致晶体工作在临界谐振状态?或许你调下参数,晶体就稳定谐振了。另外,天线确实不应该走晶振附近,确实发射干扰很大。

网友C:
用的哪种晶振?有源 无源?
放个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D:
PCB布局、2G模块电源脚加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英晶体不应与天线有耦合。要看电路图和PCB。不过看来你的石英晶体振荡不稳定常有不起振。 ...

没有2G天线的时候 都很正常,EMC实验都可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的一般都有金属外壳隔离,只有输出脚引出,不至于影响那么大吧;
无源的,可能是晶振走线、IC被干扰, ...

是无源的,现在改了走线 看效果怎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布局、2G模块电源脚加钽电容

看2G的电源脚 是平稳的 现在是改了PCB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种晶振?有源 无源?
放个实物图来看看

无源的 成本问题 不想用有源的 就是正常的金属外壳的2管教的32.768K的晶振 贴片

网友F:
1、用示波器看振荡波形是不是合格的正弦波!频率有无偏差!振幅是否合格!
2、用示波器看波形,确定每次起振都是符合要求的。
3、检查生产中焊接时有无高温导致晶体振荡器异常的可能。这个尤其对于小体积晶体振荡器影响更明显。
4、尽量把晶体振荡器金属壳周边的铺地铜皮挖空,有的晶体振荡器外壳和内部绝缘程度不够,容易引入更大的等效电容导致振荡不稳

@hanfly :2G的射频发射功率比较强,估计你的振荡电路本来就比较临界,所以出现了干扰加大就异常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振荡电路不够稳定,而不是2G/4G的区别。
请问一下,我这有2种模块。4G模块和2G模块 ,4G模块没做出这种想象,但是2G容易做出来,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G:

你这是MCU受到干扰后切换到内部晶振了吧.

那是不是切换到内部晶振,是不是用仿真器跟才可以啊?

网友H:
晶体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很强,但晶振电路则往往很敏感,容易受电磁干扰影响。这个主要跟PCB设计相关,需要进行EMC整改。

谢谢回答,已经进行了局部的整改。

网友I(2021-04-08):

受到信号线的干扰,晶振一般是独立一块区域。周围不能又较强和较弱的其他信号,不然都会造成相应的干扰。

网友J:

并联一个电阻,如果加了自己再调节下,保证反馈。

网友K(2021-05-13):

多高频率的晶振?32768还是?如果是32768,加屏蔽吧
如果是MHZ级别的,并个几百K-几M电阻试试

网友L:
怎么测的,确定是晶振死掉还是代码飞了?有一些晶振示波器X1档搭上会停振。

网友M:
2G天线,干扰超级大的,晶体等敏感信号必须屏蔽接地处理,尽量远离天线,否则,批量退货就损失大了

网友I(2021-06-17):

干扰这么大,晶振必须die

网友N:
可否把晶振和2G模块的电路图贴上,你这个问题,多半是2G模块工作时,对电源轨造成了影响,导致晶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