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做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的电路,怎么搞都不对,求指导

楼主(2021-02-06):
#21ic问答# 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电源不够大,下图勉强用。1.5欧姆可限制输出电流。

比较器的+ -调转,是不是可以省掉3904

网友C: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现在集成管理的充电芯片,才几毛钱一颗?

网友D:
需要这么麻烦吗,用一个IC就可以

网友E:
4056一个就可以了,调电流换电阻,而且和这个价格相当

网友F:
单节锂电池管理芯片,白菜价

网友G:
图纸中,Q1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够,造成Ic的电流不够大。如果强行增加基极电流,则Ube的电压就会变高,反过来限制了基极电流的增加。R7为10k时,其压降更大,进一步加剧了上述不能升高的趋势。

现在改三极管为复合管,增大了电流放大倍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调整R5的阻值,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为了防止上拉电阻R7带来的一些电流被限制的问题,建议将比较器换为能轨到轨的单运放譬如LM321或者SGM8551(软件上没有这些型号),开环应用作比较器。

其实个人感觉将此电路的输入端更换一下极性,比较器经一个限流电阻输出接PNP管的基极,利用比较器能吸入电流的特性,给PNP管5mA的偏流,应该能使其Ic达到300mA,应该更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中,Q1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够,造成Ic的电流不够大。如果强行增加基极电流,则Ube的电压就会变高,反过来 ...

PNP的确实可以,但是我就想搞明白所以来问问,我估计要仔细看看消化才能知道你分析的内容。纯学习搞的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中,Q1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够,造成Ic的电流不够大。如果强行增加基极电流,则Ube的电压就会变高,反过来 ...

你这上拉电阻偏小,好像不太好,换大了好像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现在集成管理的充电芯片,才几毛钱一颗?

不会所以来学习的,自己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节锂电池管理芯片,白菜价

满足求知欲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PNP的确实可以,但是我就想搞明白所以来问问,我估计要仔细看看消化才能知道你分析的内容。纯学习搞的这 ...

今天抽空模拟了一下用PNP管的方案,结果显示完全可以。用比较器的低电平输出能吸入电流的特性,因此去掉了那个处在矛盾中的上拉电阻R7,将它变为基极偏流的限流电阻。目前基极电流不到2mA,比较器的输出端应该能吸入。输出达到300mA,满足充电的需要。

不过你设计的此电路工作中,不会完全断开充电电流,电路会处于不停翻转的状态,锂电池应该是处于浮充状态,不知是否是你需要的结果。

网友C:
你这就好比抱着西瓜找芝麻,既然是满足求知欲,那么还用什么运放?最经典的电阻电容三极管去搭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