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封装小的光耦,特别是高速光耦

楼主(2021-02-06):
高速光耦查到的都是dip8或同等大小的sop8,有没小的封装,比如soic8或更小的,可能隔离电压的要求,所以封装大,对于隔离电压不用那么高要求的,有没小的封装的光耦。

网友A:
有SSOP-4封装的光耦,是不是高速的就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SOP-4封装的光耦,是不是高速的就不知道啦

4脚的估计不是高速光耦,问一下是什么型号哪个牌子的,即使不是高速的,小封装也很有用,节省PCB空间。

@lfc315 :SSOP4低速的价格还可以接受,高速的微型封装的太少太贵
去看了一下 有个SSOP-6封装高速的,10块大洋1颗
去JLC搜

网友B:
可以考虑磁隔离

楼主:
500Khz左右的方波,占空比 40-80%,有小型的磁隔离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Khz左右的方波,占空比 40-80%,有小型的磁隔离方案吗

国产荣湃,苏州纳芯微,这个500khz,小意思的

貌似这2个都是比较高端,几百兆的都有,高速的价格很高,低速的150K便宜一点

网友C:
10MHz 速度的国产 双路磁隔离,某商城零售才¥2.00,比类似速度的 高速光耦便宜。  嫌 价格高?

@new1day :NSI8021N1-DSPR_(NOVOSENSE(纳芯微)) https://item.szlcsc.com/992916.html
10Mhz的2元?不够吧

网友D:
ssop-4 亿光的好多

网友E:
1.27脚距的高速光耦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op-4 亿光的好多

嗯 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