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07测评】+ RTT的以太网尝试

楼主(2021-02-06):
AT-START-F407由于隔离在公司放了一周才拿到手中,点灯成功如下图,该开发板主芯片为AT32F407,芯片采用ARM-cortexM4核心,支持CAN、以太网接口,该开发板板载完整的以太网组件,相比而言,ST就不够厚道,大部分的demo板都没有焊接PHY和水晶头接口,以至于在ST的板子里想找个带网口的demo板却不是那么容易,本次拿开发板主要是想使用RTT进行以太网应用开发。
1.下载资料
官方的git资源下载较慢,将资源复制到gitee上能够显著提高下载速度,我复制后的gitee地址为:https://gitee.com/sgf201/Artery-AT32-MCU-Pack,小伙伴们如果懒得复制可以从这儿地址clone.git的使用可心查找专门的贴子, git clone https://gitee.com/sgf201/Artery-AT32-MCU-Pack就好。
下载完成的资源如下图所示。

资源比较丰富,可以查看datashee和目录下的芯片有册,不知官方是否还有更详细的寄存器专门手册,git上的sheet资料相对 还是比较简单,没有详细讲解每一个模块。
2.下载RTT
想进行以太网应用测试,使用RTT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有很多大牛会贡献RTT的BSP代码,查看了RTT的gitee,有AT32对应407这块板子的BSP包,这样用起来就很简单了,首先clone RTT工程代码,成功后如下图

下载成功后,查看bsp目录下,有AT32的BSP支持包,git tag 查看版本号,发现最新的版本号是4.0.3切换到最后的tag版本,郁闷的场景出现了,再去BSP目录AT32的目录不见了,看来AT的BSP是在最新的版本后才加入进来的,建议官方修改下tag策略,bsp目录就不打tag了,是不是可以切换tag后单独更新BSP,这个我就不太懂了。我是把tag重新切换回master。
切换目录到BSP下的AT32的407目录,使用scons命令可以进行编译,同时使用scons --target=mdk5可以生成keil的工程

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编译如下,比对发现调用SCONS命令进行编译和KEIL编译器是不同的,直接使用scons命令不是使用KEIL的编译器编译,发现KEIL编译观来的ELF文件会偏小一点点。从这个角度看KEIL在编译器上还是要好一些吧。
为满足之前MDK开发习惯,主要是感觉调试方便,使用Scons命令生成MDK工程,下载hex文件,成功打印下面的启动信息。

但,开发板对回车或其它命令均无反应,开始使用putty以为是兼容性问题,更换mobaxterm,现象相同,询问群友没有答案。后经多次排除,发现通过板载的AT-LINK供电串口好像 有问题,改为用板子的USB口供电故障解决,交互如下

代码原始配置没有开启以太网,下面尝试修改配置,打开以太网。
首先在BSP工程目录下运行menuconfig,查看驱动中是否有以太网驱动,看BSP说明是有以太网驱动的,如果没有,可以使用官方工具添加,比如当前BSP应该是没有CAN驱动,后续我们可以增加CAN驱动,并提交代码。运行menuconfig后如下图。
依次打开Hardware drivers config ->on chip peripheral Drives,可以看到之前大牛添加的Eth驱动,查看驱动,确实没有CAN的部分。
eth前方变为*后保存配置 并退出,可以看到下面的提示,提示配置已经写入了.config文件,我们可以 再次调用 scons --target=mdk5编译。
编译完成后使用KEIL找开最新的工程如下图,可以发现Lwip已经出现了。
编译后,下载成功运行,如果eth没有插网线的话,板子会卡在网络初始化。插上网线后一切正常。如下图
没有找到以太网相关的测试指令,无法确定是否IP获取成功,查看代码,发现DHCP是开着的,同时DHCP有DEBUG,通过比对,最终在rtconfig.h中增加下面的宏开启DHCP debug信息。
log发现DHCP并没有成功,log如下
重新启动后成功获取到IP地址。但连接调试的时候串口依然无法工作,虽然打印正常,但板子无法收到调试助手发送的串口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