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J8的LCD_CR0.Contrast项配置问题

楼主(2021-02-06):
HC32L136J8的LCD_CR0.Contrast的配置不起作用,不能够改变液晶的VLCD电压,液晶亮度不变好像VLCD=VCC,配置成0x00和0xff亮度没有变化,通过仿真看寄存器已经写入成功,群里高手使用华大单片机是否有配置成功的?。华大提供的库里也没有此项定义,难道是bug。

网友:
是不是外电路也有设置地方。

网友A:
LCD模块的这个位只能当LCD模块使用内部电阻模式时才起作用。手册上有明确说明,请参考手册。

网友B:
使用内部电阻了吗

网友C(2021-03-18):
VLCD不与VDD一致,调节内部电阻模式下的LCD_CR0.Contrast值或者外部电阻模式下的可调电阻。。内部电阻效果emmm。。。。建议直接外部电阻调吧哈哈哈

网友D:
我使用hc32l136j8,然后使用内部电阻模式,可以正常调节对比度,和说明书中的效果一样。并没有发现问题,可能你的配置有问题,我这两天刚刚做了个,先使用的是136j8,然后移植到了136k8,也照样没问题。对比度可以随意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