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助:伺服电路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2021-02-07):
在《测量电子电路设计》第二章中,有个伺服电路截止频率计算的公式,

相关电路如下:

其中X3就是伺服电路,在S1接AC端时,不明白上面的截止频率时怎么来的,特来求助。

网友A:
这个系统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网友A:
计算过程如下:

网友A:
这个式子经matlab化简,不是最精简的式子,作者写书时没有化简,等于R7/R5
注意上面式子中,C4值很低,忽略。

网友B:
解方程一步到位

网友A:
你这个时什么软件?以后多交流。

MathCAD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的计算过程我明白了,但是有两个地方不太理解:
1、书中经过近似化简之后得到了跟您一样的结论,但是您是直接得到了准确结果,不知这其中的误差在哪里?

2、在求X2的交流增益时,应该时认为Vref是一个直流量,交流接地,那得到的增益表达式应该是
[ (R5||R6) + R7 ] / (R5||R6),跟书中表达式分母不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计算式有个地方不理解。( Vref/R5 - Vo/R7 ) / ( 1/R5 + 1/R6 + 1/R7 )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 我只会使用叠加原理进行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计算式有个地方不理解。( Vref/R5 - Vo/R7 ) / ( 1/R5 + 1/R6 + 1/R7 )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 ...

节点法在两个节点的时候的应用,有个米尔曼定理就是可以直接用的
我上面的那个有点错误,电流流进是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的计算过程我明白了,但是有两个地方不太理解:
1、书中经过近似化简之后得到了跟您一样的 ...

问题1:

我手工化简了下,还是一样,应该时作者,自己没化简,不用近似,R7/R5是精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的计算过程我明白了,但是有两个地方不太理解:
1、书中经过近似化简之后得到了跟您一样的 ...

第二问题:

网友A:
你有这本书的繁体版本吗?好像是日本人那套书,@king5555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