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越搞越复杂~无比怀念标准库

楼主(2021-02-07):
HAL库越搞越复杂~无比怀念标准库~
一个串口,都要搞这多逻辑,干啥呢~
是处理器增强了,还是要兼容多种不同型号的MCU呢~
但是这是趋势,除非不用官方的SDK,麻蛋,真心蛋疼~

网友A:
不想用HAL的话,用LL库也可以啊,LL库基本和以前的标准库一样

网友B:
那就用标准库,从F0,F1,F4,都有标准库。现在我正用F0的标准库

网友C:
可以选择不用啊,不是还有好多人只用寄存器写么

网友D:
HAL库的高度集成直接把我劝退,只能用于低速场合,高度的代码集成造成了代码的相应变慢,毕竟每一条指令都需要MCU去执行,用HAL库会造成很大的响应延迟。我目前还是在用固件库,在需要告诉的时候会直接使用寄存器,连固件库都会放弃。这样可以得到很快的相应速度。

网友E:
我也不喜欢用hal库,他的异步回调机制太费劲。
不如标准库和LL库好用

网友F:
一直用标准库,HAL库看都没有看过。

网友G:
STM32 用新版的HAL库好还是3.5的库好

网友H:
如何通过HAL库函数使用ADC

网友I:
stm32的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网友J:
推荐一本关于STM32L0系列低功耗的HAL库的书

网友K:
F373系列,怎么使用HAL库配置SDADC

网友L:
stm32的hal库怎么清除外部中断

网友M:
stm32的HAL库可以实现modbus通讯吗?

网友N:
HAL库如何设置SPI2一直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O:
网上好多说HAL库的不好的

网友I:
STM32标准库改为HAL库的程序实现

网友J:
stm32hal库函数可以修改吗

网友P:
HAL库是趋势了。

网友K:
有用过HAL库的串口中断接收的?

网友H:
在HAL库中的微妙级别的延迟怎么弄

网友L:
有大神使用HAL库进行STM32F429 USB IAP么

网友G:
有系统学习stm32 HAL库开发相关的书籍或者例程吗

网友M:
STM32 HAL库怎么使用SPI的发送和接收函数

网友O:
HAL库的技术应用和HAL库的设计资料 有吗

网友N:
STM32的HAL库有哪些坑?

网友Q:
感觉hal库听好用的啊

网友R:
hal库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S: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T:
为什么会说它越来越复杂呢

网友U:
坑没有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