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 FatFs 求助

楼主(2021-02-07):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我在使用STM32CubeMX 生成带FreeRTOS,FatFs 的代码时,syscall.c 文件中使用了 osSemaphoreCreate() 和 osSemaphoreWait()函数,
这两个函数在CMSIS V1 中有定义,但我在CubeMX中选择CMSIS V2 为啥syscall.c 中还是使用了 v1 的函数,有没有人遇到过,望能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这部分没有改动吧

网友B:
这是因为你所使用的芯片的cubemx支持包有错误,截至2021年1月,我使用cubemx创建stm32f070的工程(freertos+fatfs)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创建G0系列芯片的工程(freertos+fatfs)就没问题。你可以先创建G0的工程,用G0工程的syscall.c替换你有问题的syscall.c即可。

网友C:
这俩函数有啥不一样的吗

网友D:
可以手动进行替换吗

网友E:
这样会报错吗

网友F:
一种自动替换的方法?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H:
使用的是STM32CubeMX图形化软件配置FATFS

网友I:
STM32cubeMX软件移植FATFS文件系统非常简单

网友J:
在FATFS配置中选择简体中文字GBK编码支持中文

网友K:
用 STM32CubeMX 快速生成一个 SDIO+FATFS读写程序的方法

网友L:
把FatFs中间件加入到开发框架中

网友M:
配置FATFS文件系统 使用STM32CubeMX配置FATFS文件系统非常方便

网友N:
Cube Mx使用较新版本

网友O:
STM32F429 利用CUBEMX移植FATFS文件系统成功

网友P:
FATFS参数配置 注意:配置该参数后,需要扩大栈的空间

网友Q:
程的初始化函数和FatFs都是通过STM32CubeMX配置生成的

网友L:
-使用STM32CUBEMX生成FatFS代码

网友K:
调通fatfs操作u盘

网友M:
只需要在软件中开启即可

网友J:
学会STM32CubeMX和HAL库的使用技巧

网友N:
使用Cubemx生成FatFs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O:
使用STM32CUBEMX生成FatFS代码

网友P:
使用FatFs这个库来读写SD卡上面的文件

网友I:
在中间件中选择SD卡,在SD上建立文件系统

网友H:
只需要简单设置即可以完成以上

网友Q:
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配置FATFS

网友I:
FFT运算采用官方的DSP库

网友L:
使用了ADC采样和STM32自带的DSP库

网友O:
要用的外设有ad模块来采集音频信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