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S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21-02-07):
利用stm32的I2S接口接收麦克风ics43432发来的24位数据,只接收左声道的(右声道麦克风没接)。
有两个问题:
1、接收24位的数据需要对I2S数据寄存器读两次,这样操作是否正确?连续读两次的话收到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增加判断语句,会不会造成CHSIDE标志(左右声道标志)的错误(参考手册上说每次从SPI_DR寄存器读取数据时CHSIDE标志都会更新)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I2Sx,SPI_I2S_FLAG_RXNE)!=SET);
buf0[num]=SPI_I2S_ReceiveData(I2Sx);
num++;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I2Sx,SPI_I2S_FLAG_RXNE)!=SET);
buf0[num]=SPI_I2S_ReceiveData(I2Sx);               //24bit数据需要连续接收两次

2、判断当前传输的是哪个声道的判断语句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在仿真过程中环境声音是很小的,但是总会收到连续的一堆F,我的SD端口设置为上拉电阻,如果麦克风数据输出为高阻,SD收到的肯定是1,所以我怀疑应该是这个判定语句出问题了,我接收到的有一部分是右声道的数据,

if(SPI_I2S_GetFlagStatus(I2Sx,I2S_FLAG_CHSIDE)==0),这句判定语句应该放在哪个操作之后呢?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STM32的I2S是传输的是立体声数据,数据是左右声道交替的,不能说只接收一个声道。如果要实现单声道,可以在接收完整的一帧数据之后,分离出单声道。

I2S接口传输的是音频数据流,最好使用DMA控制传输,按照数据块进行处理,而不是按照数据帧处理。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具体设置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C:
难道不应该读三次吗

网友D:
交互额周期是多少啊

网友E:
最好跑跑系统

网友F:
如何判定是哪个声道的数据呢

网友G:
具体需要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