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非2的n次方求快速傅里叶变换

楼主(2021-02-07):
求教每周波采样512点数据,十个周波共5120点数据,现在想对这5120点数据进行FFT运算求取各频率点的谐波和间谐波幅值。请问可以使用DSP库函数中的FFT吗?有没有计算非2的n次方的数据的傅里叶变换函数?

网友A:
好像ST有这个库吧,记不清是那个了

网友B:
还是用库方便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问能告知一下处理方法吗

网友D:
没见过 帮顶   等大神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ST有这个库吧,记不清是那个了

有 fft的库函数,但是貌似都要求是2的n次方的数据,有没有进行傅里叶变换但是不要求是2的n次方呢?

网友E:
DFT可以不用2的N次方

网友F:
网上有非2n的傅里叶变换代码,C++的,你找找,在F4上跑过,4万个点变换最快也需要10s.

网友G:
有没有优化的算法啊

网友H:
如何确定是八个周波呢

网友I:
有没有现成的库函数啊

网友J:
变换的速度真的好慢啊

网友K:
还是用dsp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