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C8T6,TIM16定时慢很多问题?

楼主(2021-02-07):
STM32F030C8T6,TIM16定时慢很多,TIM14正常,发现TIM16时钟来自APB2,TIM14 是APB1. 继续测试其它定时器,都是与APB2相关的就慢很多,大约2倍!那么什么原因呢?或者如何修改APB2频率为正确的呢?

网友A:
是不是频率计算错了

网友B:
应该是频率算错了。重新查看一下时钟树和定时器配置

网友C:
有可能是MDK的优化造成的。
试试在C/C++的设置中
使用Level 0 (-O0)优化级别,
勾选Optimize for Time 和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网友D:
看一下时钟有没有配置错误,如果时钟配置是对的,那就再看一下频率是不是配置错的

网友E:
APB2的频率正常情况下是APB1的一半,是不是设置时将APB2的频率设置成了APB1的1/4?

网友F:
你使用STM32cubeMx肯定不会配置错的

网友G:
有可能是MDK的优化造成的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此问题了,APB2下的外设都会慢,同时发现systick也慢

网友I:
有APB2么????为什么手册不写

网友J:
是不是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K:
是不是需要分频一下啊

网友L:
用cube计算一下

网友M:
那就分频0.5就行啊

网友N:
直接用工具生成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