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1C8T6 USART1串口如何烧录HEX文件?

楼主(2021-02-07):
这个hex文件原本是使用在对应型号的stm32单片机上的。我用Flymcu软件通过USART1来烧录hex文件,Flymcu一直无法将程序下载到HK单片机内,大家有试过串口烧录吗?

我也用flymcu,无法串口烧录,有人能做到么?

网友A:
查看一下手册吧,ST的话会配置BOOT0和BOOT1,我想航顺应该也有对应的配置才可以进入到ISP烧录程序吧

网友B:
先进行boot0和boot1,然后按照ISP的烧录模式进行烧录即可。

网友C:
ISP模式需要进行boot的模式配置的吧

网友D:
串口烧写一般是进入ISP模式下来烧写HEX文件的,航顺有这个功能吗?

哈哈哈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航顺内部集成了ISP的固件嘛

网友E:
进行boot设置就可以了进行烧录了。

网友F:
注意内部晶振的精度是否准确,我遇到一批货,内部晶振偏离严重,串口无法连接

网友G(2021-04-05):
没有用过。

网友H:
能够使用吗

网友I:
swd烧写程序吗

网友J:
用Flymcu软件可以吗

网友:
这个跟stm32一样吗

网友K: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L:
jlink兼容吗

网友M:
其他软件如何烧录HEX文件

网友N:
没有试过,不知道呢。

网友O:
IDE直接下载吧。

网友P:
只要配置好boot0,boot1就可以了。

网友Q:
我用flymcu不行

网友R:
我用flymcu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S:
进行boot设置就可以了进行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