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10如何通过P27、 P31作为 ISP编程接口?

楼主(2021-02-07):
HC32L110可以通过P35、 P36作为 ISP编程接口,但是现在由于设计限制,需要用到P27、 P31作为 ISP编程接口?
如何设置呢?
在使用HDSC CCID prog 6.04 进行ISP编程的时候就是一直显示"下载RamCode出错..."

网友A:
要看芯片版本,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芯片版本,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这个功能

那具体是哪一个Revision或者Lot number后面的才支持呢?

网友B:
据说:芯片丝印 带 T的,支持SWD口复用为ISP。

网友C:
不晓得具体怎么回事。

网友D(2021-04-08):
不要用27,31
用35   36
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