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了 LDO,还能实现低电压报警吗?

楼主(2021-02-07):
我用的 STM32,它能在 VDD 低于 2.9V 时中断,所以我可以实现低电压报警。
供电是一个 LDO 的稳压芯片,具体型号未知。因为我买的是 STM32 小板,上面已经带这个  LDO 了,所以只知道它输出 3.3V。
供电用 3.7V 电池。
所以,如果电池没电了,LDO 会输出 2.9V吗?如果不会,那低电压报警也就没法实现了。
理论上还有个办法就是 STM32 专门拿出一路 ADC,直接监视 LDO 的输入电压,但这个太复杂了,而且 ADC 的输入电压会比 VDD 高,我又得弄个分压电路,分压电路本身还要浪费一些电流。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输出 3.3V 的 LDO,在输入电压不足时,会输出  2.9V 吗?
谢谢!

@tyw :谢谢,能跌就行。我就怕它直接到0.
tyw
看LDO芯片的压差了,压差加输出为必需的输入电压,低于这个值,则输出也眼着跌下来.

网友A:
会输出2.9V
此时 输入电压估计2.9x-3.1左右 具体要看你的LDO型号 和负载电流

网友B:
会,但持续时间恐怕很短,剩余能量能否满足后续处理的需要则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