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水平垂直燃烧试验机操作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07):
  该仪器对设备和器具的塑胶部件进行水平、垂直可燃性试验,并配置有气体流量计,调节火焰大小采用电机驱动方式,操作简单安全。

  主要参数:
  1.试验火焰的气源采用煤气或石油液化气(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选气质较好的燃气)。
  2.燃烧器为预混合型,内径为¢12±0.5mm,长约100mm。
  3.火焰高度方便调节,按标准要求可从20mm调至175mm。
  4.火焰施加时间及持燃时间可在0~99分99秒范围内调节。
  5.试验过程自动控制。
  6.带双流量计和压力调节(自动点火)。

  操作方法:
  1、用煤气管接好燃烧器及控制箱和煤气罐的气道,检查气道接口,防止漏气。
  2、接通电源开关9,将施焰时间1、余焰时间2及余灼时间3按要求设定(调试时可设定成短时间)。
  3、将样品夹好,使燃烧器倾斜至一定角度(0°、20°、45°),调整夹具30和样品使之于试验位置。
  4、将燃气流量调节阀调至最小。
  5、打开煤气罐主阀,接通气源,按供气键10,同时用打火机或火柴进行点火并调节,燃气压力调节阀的压力调整为0.1Mpa,调节燃气流量调节阀14,同时使燃气的背压—U型压力计26的压力达到适当的压力,使火焰达到标准高度。点火时燃烧器应在垂直位置。(如果用预混合型燃烧器,还需接通压缩空气气源并将压力调到0.1Mpa,调节空气流量调节阀15让火焰达到要求。)

  操作注意事项:
  1. 试验结束后应关掉电源开关和气瓶总阀,确认无燃烧物冒火,才可离开现场。
  2. 转子流量计在每次实验结束后,需将其旋钮转到最小,以防止下次启动燃气时转子迅速跳动从而影响其寿命。
  3. 排风机在试验和校准期间不可启动。每次校准和试验后,立即打开玻璃门和排风机以便清除试验室中所有的烟气。
  4. 甲烷(至少98.0%纯度),具有标称热值100Btu(热化学能)每立方英尺或37.3MJ/m3)或8.9千卡(热化学能)每立方米。提供试验火焰的气体可以是甲烷,丙烷,丁烷 ,这些可燃气体可以提供燃烧器所需火焰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丙烷的技术等级要有至少98%的
  纯度,要有至少94+/-1MJ/m3(在25℃)热量值,丁烷的技术等级要有至少99%的纯度, 要有120+/-3MJ/m3(在25℃)热量值。无论何种情况,燃气应为使得试验火焰可校准的等级。
  5. 至少每30天一次和罐装甲烷气换罐或任何燃气设备改变时,应对喷灯的火焰进行校准。如果使用的燃气不是标准所要求甲烷等级.每天即将试验前应校准喷灯火焰。
  6. 每次试验之前当喷火管垂直且喷灯远离试样时,要检验气体火焰以保证其总高度为20±1mm,如校准时建立的那样。如果不改变设定,火焰从蓝色变亮,这表示气罐燃气耗尽和某些供应商会添加到气罐中的浓度枯竭指示材料(例如丙烷)在燃烧。在这种情况下,气罐应标上空的标志,然后退回重新装气。如果不改变设定,总的火焰是蓝色的,蓝色的内焰高度不是20±1mm,气罐中的燃气可能压力过低。供气表上的压力达到0.065~0.138MP证
  明为足够维持所需的火焰。如果气罐在室温下不能保持上述范围内的压力,则该气罐不能使用。

  上海千实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服务热线:400-8213149 仪器咨询电话:13671843966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伴亭路2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