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的ADC正负参考电压配置

楼主(2021-02-07):
如题,在ADC模块,正负参考电压的选择描述中,手册中前后描述不一致,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
模块框图中显示,正参考电压有2个选项:VDD和VREF+;负参考电压只有1个:VSS

而在下面的详细描述中,又变了个样,描述说正参考电压有3个:VDD,VREF+,FVR;负参考电压有2个:VSS,VREF-

在寄存器描述中,只有正参考电压的配置位,并没有负参考电压的配置位。且正参考电压的选项与上述描述也不一致,所以到底哪个是正确的,求解。

网友A:
描述有误,负参考只有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误,负参考只有VSS

再请教一下,ADC的正参考电压可以配置为外部VREF+,我用的是PIC16F15345,VREF+在RA1引脚上,但同时这个脚也是ICSPCLK,PPS模块中并没有列出VREF+可以映射到其他脚。
那么要用ADC外部参考电压该怎么用,与烧录口冲突了呀,麻烦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只有跳线或者先烧写再上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跳线或者先烧写再上板

也就是说,烧程序时先端口该引脚的外部电路,下载程序后再把该引脚接到需要的电压上做VREF+。
也就是说,只能在下载程序后这样使用,无法在线debug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