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朋友用STM32做不规则电流的有效值电流计算?

楼主(2021-02-07):
因为有效值电流芯片价格原因,想用STM32做有效值电流的计算,但有个问题,这个电流波形不是规则波形,而且这个周期我不知道怎么去确定

此电流是DC电机测量有效值和平均值电流,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有效值的计算就是瞬时值的平方在一段时间t1内的积分 与第N段时间瞬时值的平方对时间积分之和再取平均,再开方,基本就这个套路,但问题是现在波形没有规则

也没有一个周期性,我该取多长周期去计算?
有没有朋友用MCU实际计算过的?

网友A:
周期似乎可通过FFT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似乎可通过FFT来算

没有规则怎么会有周期呢?

楼主:
电流波形如下图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呀!如果这数值是数显示屏,对于我们正常观察反应太快或太慢都不好,通常每秒更新3-10次,那么可以以100mS为一个周期,周期跟着刷新周期走就可以了。像示波器通常以一个屏做为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