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函数没写到主函数里,为什么能执行成功

楼主(2021-02-07):
void SMG_Play()该函数没写到主函数里,但是一个错误和警告都没有,而且该函数还执行成功了?为什么??求助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onewire.h>

unsigned char code SMG_Select_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c=0;
unsigned char b=0;

void SMG_Play();

void SCQ_Set(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4:P2=(P2&0x1f)|0x80;
                                         break;
                case 5:P2=(P2&0x1f)|0xa0;
                                         break;
                case 6:P2=(P2&0x1f)|0xc0;
                                         break;
                case 7:P2=(P2&0x1f)|0xe0;
                                         break;
                case 0:P2=(P2&0x1f)|0x00;
                                         break;
        }
}

void Delay_1(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_SMG(unsigned int t)
{
        while(t--)
        {
                SMG_Play();
        }
}

void SMG_Set(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loc)
{
        SCQ_Set(6);
        P0=0x01<<loc;
        SCQ_Set(7);
        P0=num;
}

void DS18B20_Set()          //设置温度传感器
{
        unsigned char MSB;
        unsigned char LSB;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_SMG(2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Delay_SMG(200);

        LSB=Read_DS18B20();
        MSB=Read_DS18B20();

        temp=MSB<<4;
        temp |=(LSB>>4);
}

void SMG_Play()
{

        SMG_Set(SMG_Select_1[16],0);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SMG_Select_1[0],1);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SMG_Select_1[16],2);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0xff,3);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0xff,4);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0xff,5);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SMG_Select_1[temp/10],6);
        Delay_1(100);P0=0xff;
        SMG_Set(SMG_Select_1[temp%10],7);
        Delay_1(100);P0=0xff;

}

void main()
{
        P2=0x80;P0=0xff;
        P2=0xa0;P0=0x00;   //初始化
        while(1)
        {
                DS18B20_Set();
        }
}

网友A:
才转了 三道弯,楼主就不认识了?
   main -- DS18B20_Set -- Delay_SMG -- SMG_Play

楼主(点评):
谢谢,刚刚休息睡了一觉,回来再看清晰多了,之前太累了这么简单都没转过来

网友B:

这不是在Delay_SMG函数里的吗

网友C:
因为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