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CD3 下载报错问题

楼主(2021-02-07):
ic, CD, mplab, AN, ce
使用MPLAB X IDE v5.45  + MPLAB ICD3 给目标板下载,无论是否有外供电都无法下载成功,提示如下:

连接到MPLAB ICD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ICD 3
固件套件版本.....01.28.90 *
固件类型..............增强型中档

Now Downloading new Firmware for target device: PIC18F25K22
下载启动引导程序中
Failed to send bulk data
Reception on endpoint 1 failed (err = -10031)
The target circuit may require more power than the debug tool can provide.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might be necessary.
连接失败。
如果问题持续,请断开连接然后重新连接ICD 3到USB线。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检查是否安装了正确的MPLAB X USB驱动程序。

驱动安装也正常显示,请问专家们怎么回事?

网友A:
驱动版本不对?

楼主:
自动安装的驱动,有可能是版本问题,因为在同事的MPLABV8上再用 驱动就不识别 除非重新装,怎么把正确的驱动装上?

网友B:
如果之前有安装并使用ICD3在V8.xx版本,要使用driver switch工具来切换ICD3驱动才可以在MPLAB X 里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之前有安装并使用ICD3在V8.xx版本,要使用driver switch工具来切换ICD3驱动才可以在MPLAB X 里面使用 ...

怎么切换驱动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D3刷固件不成功。
因为更新的问题,旧的MPLAB v8和X IDE对应的固件已经天差地别,毕竟都快10年的差异了。 ...

看来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D3刷固件不成功。
因为更新的问题,旧的MPLAB v8和X IDE对应的固件已经天差地别,毕竟都快10年的差异了。 ...

手动切换固件是通过switcher来实现的吗?我驱动显示正常winusb的,如果是的话,我们IDE版本是在两台电脑上的,如果要使用switcher需要在一台电脑上安装两个版本的IDE,还要把工具添加,这方面不懂资料也少,具体该怎么实现呢版主大哥? 另外用MPLABX IDE能不能给ICD3刷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