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MCU如何实现软件复位

楼主(2021-02-07):
华大MCU如何实现软件复位

产品在设计中某些状态下需要MCU进行复位,华大MCU包含了7个复位信号来源,每个复位信号都可以让 CPU 重新运行,绝大多数寄存器会被复位到复位值,程序计数器 PC 会被复位指向 00000000

● POR/BOR 复位(VCC 域及 Vcore域)
●外部 Reset PAD 复位
●WDT 复位
●PCA 复位
●LVD 复位
●Cortex-M0+ SYSRESETREQ 软件复位
●Cortex-M0+ LOCKUP 硬件复位

每个复位源由相应的复位标志进行指示。复位标志均由硬件置位,需要用户软件清零。芯片复位时,如果查询到 Reset_flag. POR15V 或 Reset_flag. POR5V 为 1 则为上电复位。上电复位时用户程序应当将寄存器 Reset_flag 清零,则下一次复位时可通过 Reset_flag的相关比特判断复位来源。

这些复位源中Cortex-M0+ SYSRESETREQ 软件复位为主动复位,工程师可以在程序中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操作,其它的复位为被动复位,当运行的条件满足时会自动复位。下面介绍下如何实现软件复位。

软件复位的函数包涵在core_cm0plus.h头文件中,形式为:

#define NVIC_SystemReset    __NVIC_SystemReset函数的原型为:
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SystemReset(void){

__DSB();   /* Ensure all outstanding memory accesses included

              buffered write are completed before reset */

SCB->AIRCR  = ((0x5FAUL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for(;;)                   /* wait until reset */
{
__NOP();   }
}

工程建立好后,工程师在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
没有软件复位的库函数吗

网友A:
有没有例子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