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GD32片内AD的采样精度

楼主(2021-02-07):
如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要采集的是工频信号,由于信号比较小,就把信号放大了3倍

网友A:
可以滤波提高精度但也可能滤掉你想要的,别的就不好说了,你现在精度多少,测什么参数怎么测的都得说清楚.

网友B:
只有在前级信号处理电路上下功夫了

网友C:
12位AD采样能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D:
如何提高 AD 采样精度

网友E:
按照高斯分布的噪声的方差,N次过采样的采集,可以让平均值接近真实值靠近根号N的倒数。

网友F:
如果 PGA 可调,增益系数一般是越小噪声越低.

网友G:
如果有偏置,需要进行自校.

网友H:
板上注意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减少耦合噪声路径

网友I:
信号输入前级接滤波电路

网友J:
位数越高,分辨率越高

网友K:
采用高速采样AD,要想精度高,要么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I:
意输入偏置电流会限制 外部的滤波电阻阻值的大小

网友H:
一般是速度越高, 精度越高越贵,所以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成本不同要求分别选用.

网友F:
般最好用到满量程,此时 AD 精度不浪费.

网友E:
参考电压需要足够精确

网友D:
多次采样平均:

网友L:
AD芯片的两个最重要参数是采样率和量化位数。

网友C:
器件精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网友K:
AD芯片在精度取决于它的位数

网友J:
ADC的采样频率一般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