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_DIY】②DS1302实时时钟模块资料

楼主(2021-02-07):
放假三天,拿出GD32E231的开发板,开始项目的设计。今天与大伙来分享一下DS1302实时时钟模块的资料,本来实现一个时钟的功能,用GD32E231的RTC库函数能够实现,而且GD32E231开发板也提供电池接口,但是我们采用DS1302模块来获得时钟会比较简易,其官方提供的代码容易移植,低功耗,实现永不掉电。

  • /*******************说明:**************************
  • 将实时时钟数据通过LCD1602显示
  • --------------------------------------------------
  • 基于战神单片机工作室51/AVR最小系统板及DS1302
  • 实时时钟模块编写
  • **************************************************/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dis_time_buf[16]={0};
  • //LCD1602引脚定义
  • //采用8位并行方式,DB0~DB7连接至LCDDATA0~LCDDATA7
  • sbit RS=P2^0;
  • sbit RW=P2^1;
  • sbit CS=P2^2;
  • #define LCDDATA P0
  • //DS1302引脚定义
  • sbit RST=P1^3;
  • sbit IO=P1^2;
  • sbit SCK=P1^1;
  • //DS1302地址定义
  •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 //初始时间定义
  • uchar time_buf[8] = {0x20,0x10,0x06,0x01,0x23,0x59,0x55,0x02};//初始时间2010年6月1号23点59分55秒 星期二
  • //功能:延时1毫秒
  • //入口参数:x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当晶振为12M时,j<112;当晶振为11.0592M时,j<122
  • void Delay_xms(uint x)
  • {
  •   uint i,j;
  •   for(i=0;i<x;i++)
  •     for(j=0;j<112;j++);
  • }
  • //功能:12us延时
  • //STC89C52为1T单片机,即1个时钟/机器周期,速度为AT89C52的12倍
  • void Delay_xus(uint t)
  • {
  •   for(;t>0;t--)
  •    {
  •          _nop_();
  •    }
  • }
  • //控制LCD写时序
  • void LCD_en_write(void)
  • {
  •    CS=1;
  •     Delay_xus(20);
  •    CS=0;
  •         Delay_xus(20);
  • }
  • //写指令函数
  •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command)
  • {
  •   RS=0;
  •   RW=0;
  •   CS=1;
  •   LCDDATA=command;
  •   LCD_en_write();//写入指令数据
  •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Wdata)
  • {
  •   RS=1;
  •   RW=0;
  •   CS=1;
  •   LCDDATA=Wdata;
  •   LCD_en_write();//写入数据
  • }
  • //字符显示初始地址设置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
  •   uchar address;
  •   if(Y==0)
  •     address=0x80+X;//Y=0,表示在第一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80
  •   else
  •     address=0xc0+X;//Y非0时,表时在第二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C0
  •   Write_Instruction(address);//写指令,设置显示初始地址
  • }
  • //在第X行Y列开始显示Wdata所对应的单个字符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
  •   LCD_SET_XY(X,Y);//写地址
  •   Write_Data(Wdata);//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
  •   Write_Instruction(0x01);
  •   Delay_xms(5);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
  •         Write_Instruction(0x38);                                //8bit interface,2line,5*7dots
  •         Delay_xms(5);
  •         Write_Instruction(0x38);
  •         Delay_xms(5);
  •         Write_Instruction(0x38);
  •         Write_Instruction(0x08);        //关显示,不显光标,光标不闪烁
  •         Write_Instruction(0x01);        //清屏
  •         Delay_xms(5);
  •
  •         Write_Instruction(0x04);        //写一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         //Write_Instruction(0x05);        //写一字符,整屏右移
  •         //Write_Instruction(0x06);        //写一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         //Write_Instruction(0x07);        //写一字符,整屏左移
  •         Delay_xms(5);
  •
  •         //Write_Instruction(0x0B);        //关闭显示(不显示字符,只有背光亮)
  •         Write_Instruction(0x0C);        //开显示,光标、闪烁都关闭
  •         //Write_Instruction(0x0D);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但光标闪烁
  •         //Write_Instruction(0x0E);        //开显示,显示光标,但光标不闪烁
  •         //Write_Instruction(0x0F);        //开显示,光标、闪烁均显示
  • }
  • //DS1302初始化函数
  • void ds1302_init(void)
  • {
  •         RST=0;                        //RST脚置低
  •         SCK=0;                        //SCK脚置低
  •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
  •         uchar i;
  •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         for (i = 0; i < 8; i ++) {
  •                 if (addr & 0x01) {
  •                         IO=1;
  •                         }
  •                 else {
  •                         IO=0;
  •                         }
  •                 SCK=1;      //产生时钟
  •                 SCK=0;
  •                 addr = addr >> 1;
  •                 }
  •         //写入数据:d
  •         for (i = 0; i < 8; i ++) {
  •                 if (d & 0x01) {
  •                         IO=1;
  •                         }
  •                 else {
  •                         IO=0;
  •                         }
  •                 SCK=1;    //产生时钟
  •                 SCK=0;
  •                 d = d >> 1;
  •                 }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         uchar i,temp;
  •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         for (i = 0; i < 8; i ++) {
  •                 if (addr & 0x01) {
  •                         IO=1;
  •                         }
  •                 else {
  •                         IO=0;
  •                         }
  •                 SCK=1;
  •                 SCK=0;
  •                 addr = addr >> 1;
  •                 }
  •         //输出数据:temp
  •         for (i = 0; i < 8; i ++) {
  •                 temp = temp >> 1;
  •                 if (IO) {
  •                         temp |= 0x80;
  •                         }
  •                 else {
  •                         temp &= 0x7F;
  •                         }
  •                 SCK=1;
  •                 SCK=0;
  •                 }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return temp;
  • }
  • //向DS302写入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
  • void Display(void)
  • {
  •    LCD_write_char(3,0,dis_time_buf[0]+'0');
  •    LCD_write_char(4,0,dis_time_buf[1]+'0');
  •    LCD_write_char(5,0,dis_time_buf[2]+'0');
  •    LCD_write_char(6,0,dis_time_buf[3]+'0');
  •    LCD_write_char(7,0,'/');
  •    LCD_write_char(8,0,dis_time_buf[4]+'0');
  •    LCD_write_char(9,0,dis_time_buf[5]+'0');
  •    LCD_write_char(10,0,'/');
  •    LCD_write_char(11,0,dis_time_buf[6]+'0');
  •    LCD_write_char(12,0,dis_time_buf[7]+'0');
  •    LCD_write_char(15,0,dis_time_buf[14]+'0');
  •    //第2行显示
  •    LCD_write_char(3,1,dis_time_buf[8]+'0');
  •    LCD_write_char(4,1,dis_time_buf[9]+'0');
  •    LCD_write_char(5,1,':');
  •    LCD_write_char(6,1,dis_time_buf[10]+'0');
  •    LCD_write_char(7,1,dis_time_buf[11]+'0');
  •    LCD_write_char(8,1,':');
  •    LCD_write_char(9,1,dis_time_buf[12]+'0');
  •    LCD_write_char(10,1,dis_time_buf[13]+'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2是5号中断
  • {
  • static uchar t;
  • TF2=0;
  • t++;
  • if(t==4)               //间隔200ms(50ms*4)读取一次时间
  •   {
  •    t=0;
  •    ds1302_read_time();  //读取时间
  •    dis_time_buf[0]=(time_buf[0]>>4); //年
  •    dis_time_buf[1]=(time_buf[0]&0x0f);
  •    dis_time_buf[2]=(time_buf[1]>>4);
  •    dis_time_buf[3]=(time_buf[1]&0x0f);
  •    dis_time_buf[4]=(time_buf[2]>>4); //月
  •    dis_time_buf[5]=(time_buf[2]&0x0f);
  •    dis_time_buf[6]=(time_buf[3]>>4); //日
  •    dis_time_buf[7]=(time_buf[3]&0x0f);
  •    dis_time_buf[14]=(time_buf[7]&0x07); //星期
  •    //第2行显示
  •    dis_time_buf[8]=(time_buf[4]>>4); //时
  •    dis_time_buf[9]=(time_buf[4]&0x0f);
  •    dis_time_buf[10]=(time_buf[5]>>4); //分
  •    dis_time_buf[11]=(time_buf[5]&0x0f);
  •    dis_time_buf[12]=(time_buf[6]>>4); //秒
  •    dis_time_buf[13]=(time_buf[6]&0x0f);
  •   }
  • }
  • //定时器2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2(void)
  • {
  • RCAP2H=0x3c;//赋T2初始值0x3cb0,溢出20次为1秒,每次溢出时间为50ms
  • RCAP2L=0xb0;
  • TR2=1;             //启动定时器2
  •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clear();  //清屏
  •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 Delay_xms(10);
  • ds1302_write_time(); //写入初始值
  • Init_timer2(); //定时器2初始化
  • while(1)
  •   {
  •    Display();
  •   }
  • }

网友A:
感觉又勾起来了  学习的欲望

网友B:
电池接口是哪个?

网友C:
使用RTC每次上电时需要重新设置日期时间,很不方便,我也是添加了一个DS1302模块,一次性设置好之后就行,很方便。

网友D:
DIY 1302方面,不用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