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ID的位置

楼主(2021-02-07):
IDL, ic, pic, pi, se
PIC单片机有一些在可寻址存储区域外的区域,可以用来存储一些程序的信息,比如ID号。 __IDLOC宏(在pic.h中已定义)可以用来放置数据到这些位置,这个宏是按类似下面的方式来使用的:
#include
__IDLOC(x);
这里的x是几个半字节的组合,它们会被放到ID的位置。
每个ID的位置只有低4位会被编程进去,所以下面的写法:
__IDLOC(15F0);
会把4个ID位置分别填入十进制的值:1、5、15和0。
这个ID位置的基本地址是由idloc psect来指定的,而idloc psect则是按选定的单片机型号自动产生的。
在PICC v7.80以前的版本,这个宏是被定义成这个形式__IDLOCATIONS并且操作的方法是不同的,因为老版本使用者较少,此处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