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打耐压问题

楼主(2021-02-07):
大佬们:
          问个问题,我们公司一个设备配适配器使用,打耐压4000v,但有个奇怪的问题,适配器+PCBA板打耐压能过4KV的,但适配器+光板PCB(PCB上没贴任何器件)却过不了4KV。有点好奇,想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能赐教下吗?

网友A:
是漏电流超标吗,可能是地回路有差异造成的

网友B:
很正常的,适配器初次级的漏电流一般在10毫安以下,当你有元器件时,会将电流分布在电容电阻上,负载完,当你使用空板时,没有电容电阻则不会对电流进行损耗,因此你的适配器应该本身漏电流就偏大

@超子回家吃饭了 :可以这么说
那问下,您的意思是应为PCB板上贴了各种元器件,会对电流进行消耗,所以就不会超标了。而光板没有,所以会超标?

网友C:
PCB上可能有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