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缓冲器

楼主(2021-02-07):
在MCU和电机驱动芯片间的“逻辑-缓冲器”,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保护MCU 的IO
增加驱动能力
提高驱动电压
缓冲使能 避免开机上电 误动作

网友B:
逻辑缓冲器可以有多种用途,具体到楼主应用中则需要给出具体的电路信息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