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QSPI烧写例程在开发板上跑不对

楼主(2021-02-07):
STM32F469的QSPI烧写例程在开发板上跑不对

楼主:
选择如图算法,使用ST-Link烧进F469那个带大屏幕的开发板之后,本应该4个灯轮流翻转,但只有LED1是亮着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监控下看看;

网友B:
跑官方的例子也不对?

网友C:
在Keil下搞对吗

楼主:
经过调试发现注释掉SetSysClk(),换成普通的SystemClock_Config();  即可跑通

网友D:
可能是SetSysClk()哪里配置得不对吧

网友B:
我下载的官方例程里的时钟配置函数不太对,换了一下就跑通了

网友E:
调试状态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F:
用官方例程的话不涉及到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G:
大神,有没有IAR工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H:
不对在什么地方了啊

网友I:
我跑的时候还不错啊

网友J:
官网例程不需要设置什么啊

网友K:
这个是常亮的吗

网友L:
有时候开发板硬件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M(2021-04-01):
不能用就对了,官方例程全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