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高速AD发展迅速,独立的采样保持芯片是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呢?

楼主(2021-02-07):
不考虑成本
1、我觉得高速AD 完全可以采集信号啊,还有必要前端加采样保持芯片吗?
2、高速AD内部其实已经包含了采样保持功能
3、如果是高速信号,如果高速AD都吃力的话,采样保持芯片貌似也没有高速的吧

网友A:
逐次逼近型AD是必须要采样保持器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用一个复杂的有源电路。
高速的AD,除非是直接比较输出的,都得使用采样保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次逼近型AD是必须要采样保持器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用一个复杂的有源电路。
高速的AD,除非是直接比 ...

您说的这些 指的都是 AD芯片内部 自带的采样保持结构吧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AD芯片 在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在AD输入端之前 加 采样保持芯片了吧()比如LF19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次逼近型AD是必须要采样保持器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用一个复杂的有源电路。
高速的AD,除非是直接比 ...

pipeline 型 AD  内部都是自带采样保持功能了吧。使用这种AD, 还需要外加采样保持芯片??

网友A(点评):
不需要,外部的采保芯片实际很难满足现在的ADC了

网友B:
现代的ADC基本都是带采样保持电路的。独立的采样保持电路还是有用的,比如多路的同时采样,然后ADC再一个个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ADC基本都是带采样保持电路的。独立的采样保持电路还是有用的,比如多路的同时采样,然后ADC再一个个 ...

高速AD 有带使能端的吗?

或者说 AD 不是持续采样工作,可以通过某管脚来控制 AD 某时刻采样一次或者2次

50M ADC 看到的 大都是clk边沿 持续采样,不受控。 需求是某时刻采样   受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AD 有带使能端的吗?

或者说 AD 不是持续采样工作,可以通过某管脚来控制 AD 某时刻采样一次或者2次 ...

高速ADC给CLK就开始采样转换,你不给CLK就停止采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ADC给CLK就开始采样转换,你不给CLK就停止采样啦。

能否给个具体例子的AD型号?
我看到的AD 虽然是给clk就采样,
但是:
1、有些AD 刚上电的时候 给clk之后 需要等若干的时钟才会采样,无法立刻采样
2、如果间断给clk,那就意味着clk的占空比和clk周期 均不是固定的,高速AD对clk的jitter很敏感,这种间断给clk,意味着jitter非常大吧,间断给clk妥当吗?
祝您春节快乐,给您拜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具体例子的AD型号?
我看到的AD 虽然是给clk就采样,
但是:

给时钟开始采样,但是做ADC还要几个时钟,所以要几个时钟时候才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