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想知道12V的电源给stms8105供电的电路

楼主(2021-02-07):
想知道12V的电源给stms8105供电的电路

网友A:
用dcdc转呀

网友A:
这种芯片有好多 别自己搭建电路了

网友B:
可以先用7805降至5V,再用AMS1117降至3.3V。

网友C:
需要降压模块啊

网友D:
直接降压就行了啊

网友E:
这样的芯片有很多啊

网友F:
用两级降压比较好

网友G:
买现成的模块转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