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的程序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1-02-07):
我编的程序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网友A: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网友B:
会不会是你TR0,TR1,TH0,TH1等等弄错了

网友C:
会不会是用“=”的原因,多用”|=“啊,呵呵

网友D:
一般的MCU都不会有这种问题,除非是带大ROM的语音单片机。

网友E:
还是检测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F:
对,如果中断只有一个入口地址,看看你的标志位判断对不对。

网友G:
是不是把定时搞得太大了

楼主:
晶振是12m ,  计数初值为50000 ,  工作方式选的是13位的

楼主:
想计时1s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定的时间不准

网友C:
这就不明白了。。。

网友F:
用定时器 特别是用中断 一定要注意资源利用率。

网友B:
13比特最大值只有8192.哪能跑到50000.

网友H:
把程序贴上来,可以很准的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