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地址总线在哪儿?

楼主(2021-02-07):
最近看了STM32的内部结构框图,一直有一个疑问“STM32的地址总线在哪儿”

楼主:
可以从下面的框图中找到指令总线(Icode)、数据总线(Dcode)和系统总线(Sytem),唯独找不到数据总线,请问有人知道在哪儿吗?

网友A:
MCU与电脑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我的理解MCU的地址总线是内部已经固定好的

网友C:
所有的对外操作(寻址和数据交换)都是通过IO口实现的,对外不存在总线的概念。

楼主:
上面的图是STM32内部的图,它的各种外设都有一个地址,包括IO,这些应该都是通过地址总线来寻址的吧?

网友D:
为什么没画出来?

网友E:
有章节特别讲了地址分配,统一编址。

网友F:
你可以看成是这些总线的下层都有一个地址总线的分支的

楼主:
所有的IO都是在总线上的。

网友G:
你可以看看ARM-Cortex M3的架构。

网友H:
是不是矩阵里包含了啊

网友I:
是呢  我也看不到呀

网友J:
哪来的专门的数据总线?

楼主:
你说的是fsmc的数据总线吗?

网友K:
apb是不是数据线呀

网友I:
apb不是单纯的数据总线吧

网友L:
果然没有看见过

网友M:
以前看51都是能看见地址总线的

网友N:
在图上已经不表现了吧

网友O:
是不是已经固化进去了 啊

网友P:
这个 真的说不好

网友Q:
你要搞清楚你要看的是到底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