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网口不通

楼主(2021-02-07):
拿到一块STM32F769I-EVL,网上下载了bulidroot,编译生成成了uboot和uboot-spl.bin,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了上面两个文件,uboot也已经启动了,但是网口一直ping不通外网

楼主:
U-Boot SPL 2018.03 (Jan 22 2019 - 22:00:13 -0800)
Trying to boot from XIP
U-Boot 2018.03 (Jan 22 2019 - 22:00:13 -0800)
Model: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769-Eval board
DRAM:  32 MiB
Flash: 1 MiB
MMC:   MMC: 0
In:    serial@40011000
Out:   serial@40011000
Err:   serial@40011000
usr button is at LOW LEVEL
Net:
Warning: ethernet@40028000 (eth0)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 8a:98:b0:92:cc:a1
eth0: ethernet@40028000
Hit SPACE in 0 seconds to stop autoboot.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通过setenv设置了ip,去ping同网段电脑,ping 不通,
看了用户手册,跳线也跳了,还是不通;恢复到原厂系统,触摸屏设置网络DHCP方式,可以ping通

楼主:
手册上要飞线,线也飞了,还是不通

网友A:
直接使用cube的代码呢

网友B:
确认ip地址没有错误?

网友C:
这个板子官网的cube里面有例子没

网友D: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cubeF7

网友E:
网线是好的吗

网友F:
跟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G:
感觉以太网不好调试

网友H: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I:
检查一下ip对不对

网友J:
牛X啊,都干到u-boot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