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热插拔导致STM32芯片损坏

楼主(2021-02-07):
该如何避免

楼主:
两块板子通过4Pin排线相连,分别是:DC5V、GND、UART_Tx、UART_Rx。两块板子共地,电源没有做任何隔离。两个板子的STM32用UART双向通信,分别有SP3232EEN做电平转换。

网友A:
“静电引起高压”到底是通过GND串过去烧毁STM32的呢,还是通过SP3232EEN呢?

楼主:
每次都是烧毁的F1,而另外一块板用的F4很皮实!

楼主:
是否我在被烧毁的F1板子里做这样措施可以改进:DC5V后增加快恢复保险丝、AMS1117-3.3后并联TVS管呢

网友B:
查查是不是浪涌引起的

网友C:
DC5V加一个电阻

网友D:
这个电压是不会烧毁的,应该是你身上有超级高的静电

网友E:
操作时候记得洗手。衣服选择纯棉多一点吧。天然纤维

网友F:
热插拔烧坏板子,需要根据双方电路实际分析一下。

网友G:
一般说来,双方都是5V供电的,热插拔很难损坏电路的。

网友H:
热插拔损坏的,一般是电源电压比较高,比如12V,甚至电动车的72V

网友I:
插拔时,如果GND没有先接上,信号线会通过较高电压,导致损坏。

网友J:
如果是RS232连接,只要信号线上串联1K左右电阻即可。

网友K:
放一个tvs管上去

网友L:
我一直用f4的 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感觉f4确实比f1的皮实

网友M:
加一个浪涌的限制器呢

网友N:
量一下瞬间电流

网友D:
加一个二极管好点

网友O:
需要做一个隔离处理

网友P:
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Q:
尽量避免热拔插

网友R:
注意防静电啊

网友S:
不要用手碰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