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发数据一直不对

楼主(2021-02-07):
用STM32驱动16乘16的点阵屏,点阵屏行由两块74HC138构成的4-16译码器控制,595控制列用SPI给595发数据一直不对

楼主:
写了两个函数void hc138sacn(int r)行控制{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r & 0x0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4, (r & 0x02));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5, (r & 0x04));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r & 0x08));
}
//把数据用串行转并行输出到595
void SendByte(uint8_t dat)
{
        int i, A;
        for (i = 0; i < 8; i++)
        {
        A = (dat >> (7 - i)) & 1;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A, 1, 0xfff);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

楼主:
有程序的话直接给我一份,我可以出钱买

楼主:
淘宝可能有

楼主:
淘宝只有51单片机和AEDUINO的例程

网友A:
论坛搜索

网友B:
电路板是哪家的啊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应呀

网友D:
没坐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E:
一直都是一样的错误数据吗

网友F:
每次都不对吗

网友G: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H:
程序的话 没有问题啊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J:
调戏啦,调戏调戏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