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IDE不能选择开发板对应调试器

楼主(2021-02-07):
使用ATMEL的芯片做项目开发。然后ICD4一直不能正常,所以我领导用C21-Xplained开发板上的EDBG模块进行调试和烧录。但是只有他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在我的电脑上能识别到开发板,但是调试器一直是红色的不可选状态。

网友A:
加上这个, 看你ICD4的driver也不能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电脑装了 电脑管家之类的软件

网友C:
在安装X IDE的时候驱动没有被正确的安装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是否是因为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或者Studio7可以导入Mplab-x的项目吗

楼主:
现在的需求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芯片下程序进去。

楼主:
或者您知道是缺少哪一个驱动会导致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D:
这个不知道...
只能卸载掉, 然后重启,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电脑管家之类的软件, 先全部关掉.

网友E:
安装的时候, 所有弹出来的框框,都选允许...

网友F:
你这已经识别了啊. 选择上面那个SN:xxxx

楼主:
识别到了但是不可选

网友G:
你建的C21的工程? 那肯定不能选4S的这个啊

楼主:
我用c21的开发板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H:
那你把c21板子插上去,截个图看看,截全了,左边的工程名, 还有左下角的dashboard

网友H:
中文版不知道叫啥, 里面会显示器件名字,memory大小等的那个页面

楼主:
刚才又拿C21的板子试了一下 现在可以选择开发板作为调试器,但是编译工具链是Studio的工具,找不到XC32了,和工程设置有所冲突。那么看来可能是编译工具的问题。

网友I:
能用就好,但是硬件工具的选择和编译器没啥关系

楼主:
目前还无法使用,但是可以选择对应的调试器了。

网友J: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K:
版本问题,建议更换版本的

网友L:
正常情况是可以的,而且还可以自动检测到你的开发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