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用库怎么这么占空间?

楼主(2021-02-07):
STM8 用库怎么这么占空间?

楼主:
配置端口就占用了4k'左右,总共flash也就8k,后面改用寄存器也才3、4百个字节

网友A:
寄存器最省

网友B:
去看看库函数就知道了,大层套 小层,大函数套 小函数。。

网友C:
差太多了,你优化下试试,不用的库不要包含。

网友D:
这种问题,最好通过检查连接生成的报告文件中找,哪些可以不用的函数,再该源代码去避免掉

网友E:
STM8 用个啥子库哦,
STM32 我都嫌库麻烦,用寄存器..(寄存器初始化,,对着 库代码和参考手册 写 )

网友F:
库函数实现过程太复杂,本来直接一句可以实现的,用库函数实现,实际上内部经过了好多运算后才实现同样的设置。

网友G:
我写了一个串口加OLED屏的驱动,执行档才不到2k(寄存器代码) 之后闲得无聊加个printf 代码直逼8k

网友H:
看实际应用需求吧。一共就8K的程序空间,看看标准外设库的函数

网友I:
每个函数就那么多行,能接受就用,毕竟看着规范些

网友J:
另外编译器也要注意选择优化

网友K:
对,否则一共外设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也编译进去就浪费太多空间了

网友B:
一直用的寄存器直接配置。。。

网友L:
还是直接捅寄存器吧。任何库都会有 overhead,这种和捅寄存器差不多的库,还是丢掉比较好。

网友M:
stm8你还敢用库,老老实实用寄存器吧

网友N:
没怎么用过库的路过。。。

网友O:
能看看代码吗

网友J:
是不是楼主的冗余量太多啊

网友P:
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Q:
估计代码量太大吧

网友A:
尽量少用数组啥的 全部变量啥的

网友R:
库写的比较复杂,想要低空间就要用寄存器

网友S:
能用库还使用库,方便!flash不够用,那就只能用寄存器了啊!

网友T:
怎么占用空间了啊

网友U:
感觉是代码的问题 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V:
能看看楼主的代码吗

网友W:
看来是调用的库比较站空间

网友X:
只能是尽量优化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