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 STM32F103 的低功耗

楼主(2021-02-07):
请问在 睡眠 和  停机 时,GPIO 输出 的  电平  会 变化 吗?因为我在进入低功耗前,会设置 LED 或者 蜂鸣器 ,我希望 CPU 进入低功耗 状态后,LED 或者 蜂鸣器 不变。

谢谢!

网友A:
要低功耗应用就用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低功耗应用就用L系列

我已经确定 F103 了,只能挖掘它的潜力了。

网友B:
可以关机低功耗,用MOS短按长按

你要待机运行的低功耗的话,那得好大个头的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机低功耗,用MOS短按长按

你要待机运行的低功耗的话,那得好大个头的电池才行 ...

我在进入低功耗前,会设置 LED 或者 蜂鸣器 ,我希望 CPU 进入低功耗 状态后,LED 或者 蜂鸣器 不变。

我担心的是:一进入低功耗,LED 灭了 或者 亮了。

网友C:
低功耗后,输出Io口电平不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后,输出Io口电平不会变化的。

请看一楼,“睡眠”和“停机”都不影响 IO 电平吗?

网友D:
看怎么设置的了啊

网友E:
低功耗也是好几种模式呢吧

网友F:
睡眠和停机不会影响的

网友G:
只要代码没有改变io状态 那么跟在什么模式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可以自己测量一下啊

网友I:
stm32f103低功耗分为WFI等待中断和WFE等待事件

网友J:
STMF103的三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sleep_mode),停机机模式(stop_mode),待机模式(standby_mode)

网友K:
还合适做低功耗的产品吗?

网友L:
加入进入STOPMODE前,不允许将PWR的CLK关闭

网友M:
STANDBY的确是比STOP进入更深的睡眠方式,当然功耗更低

网友N:
stm32 低功耗 最低多少

网友O:
不如STM32L系列的直接就是低功耗的系列。

网友P:
stm32超低功耗版mcu和主流版功耗差距大吗

网友Q:
stm32 低功耗之前怎么降低主频

网友R:
STM32低功耗问题求助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网友N:
stm32f103系列有没有低功耗的型号?

网友M:
三种模式进入低功耗之后唤醒是从程序那里开始执行的?

网友L:
stm32有哪几种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O:
stm32的低功耗模式怎么配置

网友K:
STM32出了L的产品

网友Q:
stm32超低功耗产品目前有哪三个大类

网友P:
stm32f105rbt6低功耗时电流多大

网友R:
STM32进入低功耗后全局变量的值会变化么?

网友J:
待机模式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

网友I:
待机模式 最低功耗2uA,只有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供电

网友S(2021-03-10):
自己试一下,莫做思考的巨人,行动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