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中boot loader和app程序之间,变量问题

楼主(2021-02-07):
stm32中boot loader和app程序之间,举个例子,

app程序中,串口收到了一组数据,存放到buff[0]=0x10。那么boot loader中是否可以用buff[0]=0x10这个数据呢

网友A:
可以啊  数据是存在缓存里的 就是你的BUFF 那个0X10应该是首地址 跟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没有关系

网友B:
boot loader 中需要知道这个数组的地址

网友C:
stm32能跑app?

网友D:
boot loader中怎么用呀

网友E:
如何在单片机中写app程序啊

网友F:
当然可以用了啊

网友G:
只看地址 不看数据啊

网友H:
我感觉是可以用的

网友I:
可以用一下试试看

网友J:
不太可行,bootloader和app运行环境是不一样的,变量地址基本上也不会相同,即使相同,还涉及到不能初始化的问题,总之问题多多。可以换个方案实现,使用某块ram,约定好,使用指针操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