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的库与STM32F103C8T6 的库有啥区别?

楼主(2021-02-08):
我用GD32F103C8T6替换STM32F103C8T6 ,按网上提示,修改了一下flash的时间,芯片能跑进来,基本功能也正常,但是uart2和3的7816功能不正常,奇怪的是,uart1的7816却正常,程序里的处理机制和写法都是一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GD芯片里uart2和uart3的7816功能要设置什么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虽然买了些GD32的样片,但还没用,之前就算用STM32也没有使用库。碰到这样问题应该也估计也需要通过直接写寄存器方法来找问题了,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试串口输出波开,慢慢查找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B:

两者的库是不完全兼容的,需要移植用GD的库,相关资源资料可以找GD代理商,这样工作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