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怎样编写ns级延时函数 以实现500ns延时

楼主(2021-02-08):
请问STM32F407(168Mhz)怎样编写ns级延时函数 可实现500ns延时

网友A:
用个定时器配置分频21,就是8M,周期125ns
每次要延时保证从0开始计数,TIMx->CNT =0,使能定时器,
while(TIMx->CNT<4)判断计数值达到4,就是500ns了,再关闭定时器,下次要延时再使能

网友B:
for循环或者定时器。

网友C:
for循环或者滴答定时器

for循环也可以出500ns  但是容易被其他中断打断  不稳定

配置滴答定时器可以实现ns级延时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72
{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STCLK = HCLK/8= 21M/s
        fac_us=SYSCLK/8;// SYSCLK为168,所以fac_us为21
        fac_ms=(u16)fac_us*1000;
}

//nus最小是50  时钟是21MHz  所以时钟最小分割是47ns
void delay_us(u32 ns)
{
        u32 temp;
        SysTick->LOAD=ns*fac_us/1000;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D:
对定时时间严格的话   那肯定定时器了

网友E:
是否需要精确延时呢?

网友F:
一种是硬件延时

网友G: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H:
用while()等循环语句

网友I:
使用定时器中断延时

网友J:
毫秒级精确延时

网友K:
利用软件延时不容易做到精确的定时

网友L:
利用软件延时不容易做到精确的

网友M:
j = 85; while(j--);// 精确延时

网友J:
用c 写延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故需用到汇编程序

网友I:
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

网友H:
单片机的精确延时

网友N:
在编写延时子程序的时候不能好好的把握延时的具体时间

网友G:
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L:
执行延时的实现方法很多的

网友F:
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M:
多情况下需要用到精确的延时。

网友E: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网友O:
确定好时钟先

网友P:
用nop可行吗

网友Q:
不需要定时器吧

网友R:
我看他们精确的延时都不用定时器啊

网友S:
只需要知道指令执行周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