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怎样实现500ns延时

楼主(2021-02-08):
请问 STM32F407怎样实现500ns的延时呀, 我利用的是systick,修改其时钟源,可是运行结果不正确,代码如下: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fac_500ns=SYSCLK/2;
    fac_us=SYSCLK;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x500ns(u32 x500ns)
{
    u32 temp;
    SysTick->LOAD=x500ns*fac_500n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我将例程源码进行上面修改之后,delay延时函数不再能够实现精确延时,请问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A: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72
{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STCLK = HCLK/8= 21M/s
        fac_us=SYSCLK/8;// SYSCLK为168,所以fac_us为21
        fac_ms=(u16)fac_us*1000;
}

//nus最小是50  时钟是21MHz  所以时钟最小分割是47ns
void delay_us(u32 ns)
{
        u32 temp;
        SysTick->LOAD=ns*fac_us/1000;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