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有内置8M或者16M DDR 驱动TFT彩屏的M4单片机计划吗?

楼主(2021-02-08):
华大有内置8M或者16M DDR 驱动TFT彩屏的M4单片机计划吗?感觉这是块不小的市场,以华大现有产品高性价比的营销模式,此TFT驱动单片机估计会是一个很大的细分市场。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划呢?

网友A:
那就是和ST的F429系列差不多

楼主:
肯定比 429高级,内置8M大内存的M4

网友B:
还要有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有网口,

这要求高了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qspi执行这个扩展,目前qspi的ram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不用做系统堆的话,直接就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qspi执行这个扩展,目前qspi的ram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不用做系统堆的话,直接就可以用的 ...

qspi的ram  ?  可以推荐个常用 好买的吗?  你的意思是通过DMA从qspi的rAM到TFT ?

网友C:
引用 楼主:
qspi的ram  ?  可以推荐个常用 好买的吗?  你的意思是通过DMA从qspi的rAM到TFT ? ...

在esp32 的应用层,qspi接口上的ram是作为堆来用,和内置ram用法相同

https://item.szlcsc.com/253393.html

网友D:
就看芯片的设计者是怎么考虑的了,这个功能其实也有点**肋。总的来说细分市场也是有不小的受众的。

网友E:
不一定有。

网友F:
这个好像不一定哦

网友G:
这个好像没有吧

网友H:
深圳有一家出的有一款TKM32F499就是大内存的,今年准备用这个芯片做一款人机介面。

网友I:
这个没看到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圳有一家出的有一款TKM32F499就是大内存的,今年准备用这个芯片做一款人机介面。 ...

太贵,要25元左右,而且没有系列话,MCU应该他们公司的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