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 ADC 结果超过4096

楼主(2021-02-08):
诸君:
       使用STM32F429,选择ADC1 PA0作为输入。
       所得结果都是大于4096,求解!
       另外,试了下将结果与0x0fff,屏蔽最高4位,得出了正确结果,这个是什么道理?
       程序都是按照 原子F407 的程序对照修改的。

网友A:
429没用过,但是407用了很多次,ADC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估计多数情况还是配置有问题,检查GPIO配置,ADC初始化,DMA初始化等。ADC参电压,输入电压。采集间隔等。

网友B:
只有12位是有效的,详细的可参看相应的文档

网友C:
难道输入0也得到结果大于4096?
在用429,ADC没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方便的话可以把代码贴出看看!

网友D:
按照water兄的方法检查哈,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E:
楼主把配置代码发一下。读取AD结果的代码也发一下。

网友F:
能不能说详细点呀,用的什么模式,超出多少。你可以试一下与0x7FFF

网友G:
自己代码有BUG吧

网友H:
我都是 &0x0fff,没出过问题。

网友I:
接地的话也是这个结论吗

网友J:
407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没听说429有这个bug啊

网友L: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吧

网友M:
估计是代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