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IDE 如何实现延时

楼主(2021-02-08):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
        uint16_t differ=0xffff-us-5;
        HAL_TIM_Base_Start(&htim7);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7,differ);
        while (differ< 0xffff-5)
        {
                differ =__HAL_TIM_GetCounter(&htim7);
        }
        HAL_TIM_Base_Stop(&htim7);

        }
我使用cubemx IDE生成代码进行编译想要实现微妙级的延时,但是代码报错,高亮显示的部分,请教各位一下,这个函数是MDK特有的吗?

网友A:
你定义配置了定时器7,就是TIM7才能有用呀
也不知道你TIM7的配置参数是否能到微秒级

网友B:
你这个代码应该是用户自行组织的,也可以的。

你光有这个代码还不行,还得清楚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配置。

还有,这个代码跟用什么IDE没有关系。

网友C:
这个排版看不到高亮啊

网友D:
感觉应该能到微秒级别吧

网友E:
时钟频率是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F: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G:
当然没有问题了 但是要配置好

网友H:
stm32中Delay()函数延时的时间

网友I:
普通延时法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J:
定时器中断?

网友K:
HAL 库好用吗

网友L:
HAL库比较庞大点,相比标准库可能慢点。

网友M:
使用HAL_Delay()

网友N:
HAL_Delay()使用 滴答定时器的中断

网友O:
最频繁的变现就是延时函数了HAL_Delay。

网友P:
实现简单的毫秒级别延时

网友Q:
使用HAL库默认延时函数进行延时

网友I:
要做的比较精准还是要下一番功夫。

网友H:
最常用的莫过于微秒级延时delay_us( )

网友J:
HAL_Delay(5000); //参数单位是毫秒

网友O:
HAL 库有提供延时函数

网友N:
M3内核的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做系统的时基

网友M:
HAL_Delay()很容易造成程序异常

网友P:
没有实现 us 级别延时。

网友L:
STM32都有HAL库

网友Q:
HAL_Delay函数至少会产生1ms的延时

网友K:
TM32 CUBE MX,可以自动的生成初始化程序

网友R(2023-03-08):
像是新版的固件将函数名更改了

网友S(2023-07-13):
你定义配置了定时器7,就是TIM7才能有用呀

网友T:
也不知道你TIM7的配置参数是否能到微秒级

网友U:
你这个代码应该是用户自行组织的,也可以的。

网友V:
你光有这个代码还不行,还得清楚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配置。

网友W:
还有,这个代码跟用什么IDE没有关系。

网友X:
这个布局看不到高光

网友Y:
这种普通的延时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Z:
哈尔库分比较大,与标准库相比可能会慢一些。

网友AA:
要知道定时器频率才行吧

网友R(2023-10-25):
用HAL库默认延时函数进行延时

网友AB:
在代码中调用HAL_GetTick()函数获取当前时间戳,例如:uint32_t current_time = HAL_GetTick();。
通过计算当前时间戳与目标时间戳之间的差值,来控制程序的执行时间,例如:while(HAL_GetTick() < target_time)。

网友AC:
SysTick定时器是STM32单片机内部的一个24位倒计时器,可以在系统时钟(System Clock)上产生1ms的中断。通过配置SysTick定时器,可以实现1ms到1s之间的延时

网友AD:
在代码中,使用HAL库函数实现延时功能 HAL_Delay()

网友P:
在代码中调用us延时函数,例如:HAL_Delay(1000),表示延时1000微秒,即1毫秒。

网友AE:
STM32CUBIDE提供了一些预定义的Delay函数,如__NOP()、__delay()、__udelay()等

网友AF:
在循环中执行一定次数的 NOP 指令,以便获得想要的延时时间。

网友AG:
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例如 TIM6、TIM7 等。

网友AH:
使用软件定时器

网友AI:
可以使用标准库中的HAL_Delay()函数实现延时

网友AJ:
利用 systick 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AK:
HAL库为STM32单片机提供了丰富的延时函数,如HAL_Delay()

网友AL:
配置SysTick定时器,设置计数周期(Tick)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AM:
利用hal_delay()

网友AN:
Hal_ Delay()用于中断滴答滴答的计时器

网友AO:
可以通过设置SysTick的加载值来实现精确的延时。

网友AP:
最常见的盈利方式是延迟功能hal_ delay。

网友AQ: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正确配置

网友AR(2023-12-10):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AS: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AT: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AU: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AV: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AW: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AV: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AX: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AY: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AZ: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