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 或 STLINK 找不到 stm32f091rct6

楼主(2021-02-08):
大家好,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了STM32F091RCT6, 自己做了一个板子,板子回来后,JLINK 及STLINK都发现不了芯片。我用nucleo-f091rc的板子交叉验证过,确定的是芯片没坏,JLINK及STLINK没坏,3.3V电源正常。可以找到nucle0-f091rc上的芯片,但是发现不了我自己板子上的芯片。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各位大牛能帮忙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吗?

f091rc原理图

网友A:
NRST引脚没有上拉。

网友B:
原理图没看出问题。
你指的交叉验证是不是把芯片互换?如果是的话,这样比较充分。
你用nucleo的CN4引出线来到你的板子试试,同时把CN2的跳线全部拔掉。

网友C:
1. 给板子工3.3V电压,
2、将VDD/GND/SWCLK/SWDIO/NRST接到STLINK的对应引脚上,VDD->PIN1哦

网友D:
还是要检查下硬件,STM32芯片有没有虚焊或短路,主要是电源和JTAG有关的接口。

网友E:
你的原理图不全,根据以往经验,真相往往会在你觉得不重要的地方。
即便原理没问题,那么PCB会不会有问题?焊接会不会有问题?这些是基本功。

网友F:
STM32F091RCT6,   第一次发现有人用这个芯片, 这颗价格贵吗? 很少有人用

网友G:
stlink驱动安装

网友H:
仔细核对引脚顺序与STLINK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I:
禁止了swd调试?

网友J:
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K:
长按板子上的RESET键

网友L:
固件升级都试了一遍吧

网友M:
代码禁用了JTAG

网友N:
确保开发板和stlink和电脑连接成功

网友O:
按住STM32的复位按键,在复位状态下看看是否能连接

网友P:
添加 芯片类型了吗

网友K:
卸载了ST-link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J:
现可以把烧写器这端的TVCC和VDD短接

网友L:
开发板和ST-link都先上电,再插排线

网友I:
按住复位键进行设置keil的setting

网友H:
上拉电阻什么的都没问题的?

网友M:
编译之后通过串口下载到开发板上

网友G:
boot0,1不要接跳线帽

网友O:
找到boot脚,短接到3.3V上,再上电试试

网友N:
安装过驱动?

网友P:
常见的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Q: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R:
供电正常吗

网友S:
能看到驱动上了没有

网友T: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

网友U:
一个都找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