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 与 java jdk14冲突

楼主(2021-02-08):
generate keil文件的时候 说有问题 如果我卸载jdk只保留jre可以解决 但是问题就是
我必须得用jdk才行 因为我需要开发java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求问 我也想知道经常会出现mdk generate失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暂时不用java开发也没听说过这个问题 你要是会自己设置path你可以尝试下载到不同的盘里

网友C:
没听说过会冲突啊

网友D:
自己导入 不用直接生成

网友E:
好像是版本的问题,我从官网下载最新版也一直出现MDK的问题,后面用低版本的OK。

网友F:
没事别更新版本 真的搞不懂cube这种更新了反而有问题是什么情况

网友G:
下载旧版本在哪下啊 主要是也不知道

网友H:
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I:
是不是不具备安装环境啊

网友J:
是不是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K:
我是win10  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L:
个人还是喜欢用老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