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老型号增加了新封装

楼主(2021-02-08):
一直在用STC15F2K16S2-LQFP44和STC15W408AS-SSOP28,这段时间这两个封装都缺货了,官方引导将这两种封装改成LQFP48和LQFP32,之前在软件里选型这两个系列一直没找到这两种封装,后来经官方提醒才知道STC15F2K16S2系列增加了LQFP48,STC15W408AS系列增加了LQFP32,在此也给其他坛友提一下醒,省走弯路。

网友A:
28脚变成了32脚,那有没有多出4个io口,还是多出4个NC脚?

@广东梁百万 :确实是啪啪打脸了。
@xyz549040622 :你这种说法要打脸了,哈哈哈,刚从STC网站那看,是多了4个NC脚
肯定是多出4个io吧。随着晶圆厂的产能不够,这种偏门的封装都会淘汰。STC在21IC已经提醒过很多遍了。
肯定是多出4个io吧。随着晶圆厂的产能不够,这种偏门的封装都会淘汰。STC在21IC已经提醒过很多遍了。

网友B:
STC15F2K16S2这价格可以选更多更好的型号啊,不明白为什么要选s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脚变成了32脚,那有没有多出4个io口,还是多出4个NC脚?

多出的是NC,也可以理解,等于什么都没动,比较保险的做法,毕竟是替换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F2K16S2这价格可以选更多更好的型号啊,不明白为什么要选stc

用STC习惯了,15系列可能依然是目前STC最稳定的系列,就是价格贵,新产品可以偿试用更便宜的新型号开发,老产品就不想再变动了,毕竟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15F2K16S2这价格可以选更多更好的型号啊,不明白为什么要选stc

关键是要有货啊,你看看用ST的,都没货,咋办?转呗。还记得当年(好像是2009年)的AVR供货门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用过AV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8脚变成了32脚,那有没有多出4个io口,还是多出4个NC脚?

多出4个NC脚,芯片没任何改动,主要是因为封装厂对封装SOP28这么大片的支持力度不够,都要求小封装,以后STC估计都会转成全部是TSSOP、QFN、LQFP32、LQFP48、LQFP64这样的了,0.65mm和0.5mm脚距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