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chips评测】AC7811实验电机介绍

楼主(2021-02-08):
我本次实验使用的是从硬盘中拆卸下的BLDC电机,其结构采用是外转子,所谓BLDC,指的是Brushless Direct Current,即直流无刷;外转子表示其永磁体的转动结构在外部。
可以看到,其线圈的连接方式采用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如下:
一般来说,BLDC应该使用相位相差120°的正弦电流驱动,但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方波也行。
它的驱动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断改变供电相位,使得电机持续转动。
没找到外转子的示意图,且先用内转子的图凑一下数,找到合适图片再修改

网友A:
是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把 不错的科普 不过实验部分怎么说?

网友B:
方波的噪音着实会比较大 所以

网友C:
很不错的实验题材

网友D:
是很简单的步进无刷电机模型 不过基础确实很重要

网友E:
方波其实会更好 但是一般我们要转方波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