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人了解雅迪电动车电池的一线通吗?

楼主(2021-02-08):
最近想用电动车的48V锂电瓶作为户外供电,
发现雅迪的新款锂电池,上面有个什么一线通,
接上负载后,没有输出,测量电压还剩1V左右,拔掉负载,电压变成39V,过一会恢复48V
拆开电瓶发现里面有好几根线,电池上面有个二维码,旁边写着一线通。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一线通是什么吗?我如果想用这个电瓶是不是得和电瓶通信?

网友A:
一线一线通是电动车设计的一个紧急修复故障的装置,在电动车出现故障时按此键可以修复一般情况下的故障临期骑行,但是还是需要去维修点处理问题根源
“一线通”(需控制器和液晶仪表都支持),是电动车出现故障,在液晶表上显示出来。我的星月神电动车,也带“一线通”功能,故障显示:!(刹车)、转把、ECU(控制器)、M(电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