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HC32F460测试QSPI通讯测试

楼主(2021-02-08):
@小跑堂
第一期测评用了GPIO,这次我们来说说QSPI。其实前几天写过一篇原创的**就是关于QSPI的,那篇**是对华大HC32F460的简介及配置的一个说明。
今天是来做一个QSPI的实验,在做实验之前,再说一下关于华大QSPI的通讯,
首先,与其他的芯片的QSPI类似,华大的QSPI支持的通讯方式有两种,按照手册的说法,
一种叫做直接通讯,
一种叫做ROM映射,
这两个通讯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说ROM映射,这方面的**我找到的资料比较少,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验过程理解和大家做一个分享,还望大家海涵。
ROM映射是把片外的flash映射到内存中,可以和读取内存类似的访问片外的flash,
在访问的时候有多种的访问方式:
•  支持多种读取方式
a.标准读/快速读
b.二线式输出快速读取/二线式输入输出快速读取
c.四线式输出快速读取/四线式输入输出快速读取
•  自由设置指令
•  数量可调的虚拟周期
•  16字节的预读取功能
•  状态查询功能
•  SPI总线周期延长功能
•  XIP控制功能
而且,相关的寄存器也比较丰富
几乎是除了直接通讯指令寄存器以外的,他都可以设置了
ROM映射的好处是,读取数据是硬件自己完成的,不需要额外的在写读取的函数,这样直接访问响应的地址,就可以读取到片外的存储的数据了
如下图所示
看到红色方框内的内容了吧,这就是关键的地方,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是固定的,也就是可以访问这么多的内存空间,
在应用中这样就可以直接读取到地址中的数据了
看到图片中绿色的部分了吗?读取数据真的挺方便的
写入数据不可以直接对该地址进行赋值,需要通过特定的函数进行写入的操作。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呢,和SPI一比是不是有很大的优势啊
写入和读取都可以通过4根数据线同时进行,这样读写的速度会大大提高说完了ROM映射的功能,下面说说直接通讯的方式。
QSPI 可以通过自动将 MCU 的外部 ROM 读取总线周期转换为 QSPI 总线周期来对串行闪存进行读取。
但串行闪存还有很多不同的追加功能,诸如 ID 信息读取,擦除,写入及状态信息读取等。
这些功能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指令来进行设置,并且随着串行闪存新功能的迅速增加,硬件层面上的对应变得愈发的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QSPI 提供了直接通信模式,用户可通过软件直接对串行闪存进行控制。
由此模式软件可以产生任意所需的 QSPI 总线周期。

将 QSCR 寄存器的 DCOME 位设成 1 可以进入直接通信模式。一旦进入直接通信模式,将无法进行通常的闪存读取操作,
如果要进行常规的闪存读取,需要将 DCOME位清零退出直接通信模式。
注意:
- 如果处于 XIP 模式,则需要先退出 XIP 模式再启动直接通信模式。
- 在直接通信模式下是无法对 QSCR 和 QSDCOM 以外的寄存器进行写操作的。对其他寄存器
的写操作将会退出直接通信模式。

下面看一下实验的代码,方式通过的是直接内存映射的方式来做的实验

#include "hc32_ddl.h"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LED0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0_PORT                       (PortE)
#define LED0_PIN                        (Pin06)

#define LED0_ON()                       (PORT_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OFF()                      (PORT_Re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TOGGLE()                   (PORT_Toggle(LED0_PORT, LED0_PIN))

/* LED1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1_PORT                       (PortA)
#define LED1_PIN                        (Pin07)

#define LED1_ON()                       (PORT_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define LED1_OFF()                      (PORT_Re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define LED1_TOGGLE()                   (PORT_Toggle(LED1_PORT, LED1_PIN))

/* KEY0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KEY0_PORT                       (PortD)
#define KEY0_PIN                        (Pin03)

/* QSPCK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PCK_PORT                      (PortC)
#define QSPCK_PIN                       (Pin06)

/* QSNSS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NSS_PORT                      (PortC)
#define QSNSS_PIN                       (Pin07)

/* QSIO0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IO0_PORT                      (PortD)
#define QSIO0_PIN                       (Pin08)

/* QSIO1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IO1_PORT                      (PortD)
#define QSIO1_PIN                       (Pin09)

/* QSIO2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IO2_PORT                      (PortD)
#define QSIO2_PIN                       (Pin10)

/* QSIO3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QSIO3_PORT                      (PortD)
#define QSIO3_PIN                       (Pin11)

/* QSPI memory bus address definition */
#define QSPI_BUS_ADDRESS                (0x98000000ul)
/* FLASH parameters definition */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100u)
#define FLASH_SECTOR_SIZE               (0x1000u)
#define FLASH_MAX_ADDR                  (0x800000ul)
#define FLASH_DUMMY_BYTE_VALUE          (0xffu)
#define FLASH_BUSY_BIT_MASK             (0x01u)

/* FLASH instruction definition */
#define FLASH_INSTR_WRITE_ENABLE        (0x06u)
#define FLASH_INSTR_PAGE_PROGRAM        (0x02u)
#define FLASH_INSTR_ERASE_4KB_SECTOR    (0x20u)
#define FLASH_INSTR_ERASE_CHIP          (0xC7u)
#define FLASH_INSTR_READ_SR1            (0x05u)
#define FLASH_INSTR_READ_SR2            (0x35u)
#define FLASH_INSTR_READ_SR3            (0x15u)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static uint8_t u8ExIntFlag = 0u;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
** \brief ExtInt3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ExtInt03_Callback(void)
{
    if (Set == EXINT_Irq**Get(ExtiCh03))
    {
        u8ExIntFlag = 1u;
        EXINT_Irq**Clr(ExtiCh03);
    }
}

/**
*******************************************************************************
** \brief KEY0(SW2) init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Sw2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_exint_config_t stcExtiConfig;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 configure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Exti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 Set PD03 as External Int Ch.3 input */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PORT_Init(KEY0_PORT, KEY0_PIN, &stcPortInit);

    stcExtiConfig.enExitCh = ExtiCh03;
    /* Filter setting */
    stcExtiConfig.enFilterEn = Enable;
    stcExtiConfig.enFltClk = Pclk3Div8;
    /* Both edge */
    stcExtiConfig.enExtiLvl = ExIntFallingEdge;
    EXINT_Init(&stcExtiConfig);

    /* Select External Int Ch.3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INT_PORT_EIRQ3;
    /* Register External Int to Vect.No.007 */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7_IRQn;
    /* Callback function */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ExtInt03_Callback;
    /* Registration IRQ */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 Clear pending */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Se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15);
    /* Enable NVIC */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
*******************************************************************************
** \brief QSPI flash init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QspiFlash_Init(void)
{
    stc_qspi_init_t stcQspi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QspiInit);

    /* Configuration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QSPI, Enable);

    /* Configuration QSPI pin */
    PORT_SetFunc(QSPCK_PORT, QSPCK_PIN, Func_Qspi, Disable);
    PORT_SetFunc(QSNSS_PORT, QSNSS_PIN, Func_Qspi, Disable);
    PORT_SetFunc(QSIO0_PORT, QSIO0_PIN, Func_Qspi, Disable);
    PORT_SetFunc(QSIO1_PORT, QSIO1_PIN, Func_Qspi, Disable);
    PORT_SetFunc(QSIO2_PORT, QSIO2_PIN, Func_Qspi, Disable);
    PORT_SetFunc(QSIO3_PORT, QSIO3_PIN, Func_Qspi, Disable);

    /* Configuration QSPI structure */
    stcQspiInit.enClkDiv = QspiHclkDiv3;
    stcQspiInit.enSpiMode = QspiSpiMode3;
    stcQspiInit.enBusCommMode = QspiBusModeRomAccess;
    stcQspiInit.enPrefetchMode = QspiPrefetchStopComplete;
    stcQspiInit.enPrefetchFuncEn = Disable;
    stcQspiInit.enQssnValidExtendTime = QspiQssnValidExtendSck32;
    stcQspiInit.enQssnIntervalTime = QspiQssnIntervalQsck8;
    stcQspiInit.enQsckDutyCorr = QspiQsckDutyCorrHalfHclk;
    stcQspiInit.enVirtualPeriod = QspiVirtualPeriodQsck6;
    stcQspiInit.enWpPinLevel = QspiWpPinOutputHigh;
    stcQspiInit.enQssnSetupDelayTime = QspiQssnSetupDelay1Dot5Qsck;
    stcQspiInit.enQssnHoldDelayTime = QspiQssnHoldDelay1Dot5Qsck;
    stcQspiInit.enFourByteAddrReadEn = Disable;
    stcQspiInit.enAddrWidth = QspiAddressByteThree;
    stcQspiInit.stcCommProtocol.enReadMode = QspiReadModeFourWiresIO;
    stcQspiInit.stcCommProtocol.enTransInstrProtocol = QspiProtocolExtendSpi;
    stcQspiInit.stcCommProtocol.enTransAddrProtocol = QspiProtocolExtendSpi;
    stcQspiInit.stcCommProtocol.enReceProtocol = QspiProtocolExtendSpi;
    stcQspiInit.u8RomAccessInstr = QSPI_3BINSTR_FOUR_WIRES_IO_READ;
    QSPI_Init(&stcQspiInit);
}

/**
*******************************************************************************
** \brief QSPI flash write enable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QspiFlash_WriteEnable(void)
{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FLASH_INSTR_WRITE_ENABLE);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

/**
*******************************************************************************
** \brief QSPI flash wait for write operation end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Ok                              Flash internal operation finish
** \retval ErrorTimeout                    Flash internal operation timeout
**
******************************************************************************/
en_result_t QspiFlash_WaitForWriteEnd(void)
{
    en_result_t enRet = Ok;
    uint8_t u8Status = 0u;
    uint32_t u32Timeout;
    stc_clk_freq_t stcClkFreq;

    CLK_GetClockFreq(&stcClkFreq);
    u32Timeout = stcClkFreq.sysclkFreq / 1000u;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FLASH_INSTR_READ_SR1);
    do
    {
        u8Status = QSPI_ReadDirectCommValue();
        u32Timeout--;
    } while ((u32Timeout != 0u) &&
             ((u8Status & FLASH_BUSY_BIT_MASK) == FLASH_BUSY_BIT_MASK));

    if (FLASH_BUSY_BIT_MASK == u8Status)
    {
        enRet = ErrorTimeout;
    }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return enRet;
}

/**
*******************************************************************************
** \brief QSPI flash page write program function
**
** \param [in] u32Addr                     Valid flash address
**
** \param [in] pData                       Pointer to send data buffer
**
** \param [in] len                         Send data length
**
** \retval Error                           Page write program failed
** \retval Ok                              Page write program success
**
******************************************************************************/
en_result_t QspiFlash_WritePage(uint32_t u32Addr, cons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len)
{
    en_result_t enRet = Ok;
    uint16_t u16Index = 0u;

    if ((u32Addr > FLASH_MAX_ADDR) || (NULL == pData) || (len > FLASH_PAGE_SIZE))
    {
        enRet = Error;
    }
    else
    {
        QspiFlash_WriteEnable();
        /* Send data to flash */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FLASH_INSTR_PAGE_PROGRAM);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0000ul) >> 16));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00u) >> 8));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u));
        while (len--)
        {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pData[u16Index]);
           u16Index++;
        }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 Wait for flash idle */
        enRet = QspiFlash_WaitForWriteEnd();
    }

    return enRet;
}

/**
*******************************************************************************
** \brief QSPI flash erase 4Kb sector function
**
** \param [in] u32Addr                     Valid flash address
**
** \retval Error                           Sector erase failed
** \retval Ok                              Sector erase success
**
******************************************************************************/
en_result_t QspiFlash_Erase4KbSector(uint32_t u32Addr)
{
    en_result_t enRet = Ok;

    if (u32Addr >= FLASH_MAX_ADDR)
    {
        enRet = Error;
    }
    else
    {
        QspiFlash_WriteEnable();
        /* Send instruction to flash */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FLASH_INSTR_ERASE_4KB_SECTOR);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0000ul) >> 16));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00u) >> 8));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int8_t)(u32Addr & 0xFFu));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 Wait for flash idle */
        enRet = QspiFlash_WaitForWriteEnd();
    }

    return enRet;
}

/**
*******************************************************************************
** \brief QSPI flash erase chip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QspiFlash_EraseChip(void)
{
    QspiFlash_WriteEnable();
    /* Send instruction to flash */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FLASH_INSTR_ERASE_CHIP);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 Wait for flash idle */
    QspiFlash_WaitForWriteEnd();
}

/**
*******************************************************************************
** \brief QSPI flash read status register function
**
** \param [in] u8Reg                       Need to get status register
** \arg FLASH_INSTR_READ_SR1               Status register 1
** \arg FLASH_INSTR_READ_SR2               Status register 2
** \arg FLASH_INSTR_READ_SR3               Status register 3
**
** \retval uint8_t                         Current register value
**
******************************************************************************/
uint8_t QspiFlash_ReadStatusRegister(uint8_t u8Reg)
{
    uint8_t regSta = 0u;

    QSPI_EnterDirectCommMode();
    QSPI_WriteDirectCommValue(u8Reg);
    regSta = QSPI_ReadDirectCommValue();
    QSPI_ExitDirectCommMode();

    return regSta;
}

/**
*******************************************************************************
** \brief System clock init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SystemClk_Init(void)
{
    stc_clk_sysclk_cfg_t    stcSysClkCfg;
    stc_clk_xtal_cfg_t      stcXtalCfg;
    stc_clk_mpll_cfg_t      stcMpllCfg;

    MEM_ZERO_STRUCT(stcSysClkCfg);
    MEM_ZERO_STRUCT(stcXtalCfg);
    MEM_ZERO_STRUCT(stcMpllCfg);

    /* Set bus clk div. */
    stcSysClkCfg.enHclkDiv = ClkSysclkDiv1;   // 168MHz
    stcSysClkCfg.enExclkDiv = ClkSysclkDiv2;  // 84MHz
    stcSysClkCfg.enPclk0Div = ClkSysclkDiv1;  // 168MHz
    stcSysClkCfg.enPclk1Div = ClkSysclkDiv2;  // 84MHz
    stcSysClkCfg.enPclk2Div = ClkSysclkDiv4;  // 42MHz
    stcSysClkCfg.enPclk3Div = ClkSysclkDiv4;  // 42MHz
    stcSysClkCfg.enPclk4Div = ClkSysclkDiv2;  // 84MHz
    CLK_SysClkConfig(&stcSysClkCfg);

    /* Switch system clock source to MPLL. */
    /* Use Xtal as MPLL source. */
    stcXtalCfg.enMode = ClkXtalModeOsc;
    stcXtalCfg.enDrv = ClkXtalLowDrv;
    stcXtalCfg.enFastStartup = Enable;
    CLK_XtalConfig(&stcXtalCfg);
    CLK_XtalCmd(Enable);

    /* MPLL config. */
    stcMpllCfg.pllmDiv = 1u;
    stcMpllCfg.plln = 42u;
    stcMpllCfg.PllpDiv = 2u;
    stcMpllCfg.PllqDiv = 2u;
    stcMpllCfg.PllrDiv = 2u;
    CLK_SetPllSource(ClkPllSrcXTAL);
    CLK_MpllConfig(&stcMpllCfg);

    /* flash read wait cycle setting */
    EFM_Unlock();
    EFM_SetLatency(EFM_LATENCY_4);
    EFM_Lock();

    /* Enable MPLL. */
    CLK_MpllCmd(Enable);

    /* Wait MPLL ready. */
    while (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FlagMPLLRdy))
    {
    }

    /* Switch system clock source to MPLL. */
    CLK_SetSysClkSource(CLKSysSrcMPLL);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for QSPI four wire i/o fast read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flashAddr = 0u;
    uint8_t *pFlashReadAddr;
    uint16_t bufferLen = 0u;
    char txBuffer[] = "QSPI read and write flash example: Welcome to use HDSC micro chip";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_qspi_comm_protocol_t stcQspiCommProtocol;

    /* configure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QspiCommProtocol);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SystemClk_Init();

    /* LED0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LED0_OFF();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LED0_PORT, LED0_PIN, &stcPortInit);

    /* LED1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LED1_OFF();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LED1_PORT, LED1_PIN, &stcPortInit);

    /* Key0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Sw2_Init();
    /* Flash initialization */
    QspiFlash_Init();
    /* Get tx buffer length */
    bufferLen = (uint16_t)sizeof(txBuffer);

    while (1)
    {
        if (1u == u8ExIntFlag)
        {
            u8ExIntFlag = 0u;
//            LED0_OFF();
//            LED1_OFF();
            /* Switch to standard read mode */
            stcQspiCommProtocol.enReadMode = QspiReadModeStandard;
            QSPI_CommProtocolConfig(&stcQspiCommProtocol);
            /* Erase sector */
            QspiFlash_Erase4KbSector(flashAddr);
            /* Write data to flash */
            QspiFlash_WritePage(flashAddr, (uint8_t*)&txBuffer[0], sizeof(txBuffer));
            /* Switch to four wire i/o fast read mode */
            stcQspiCommProtocol.enReadMode = QspiReadModeFourWiresIO;
            QSPI_CommProtocolConfig(&stcQspiCommProtocol);
            /* Pointer to flash address map */
            pFlashReadAddr = (uint8_t *)((uint32_t)QSPI_BUS_ADDRESS + flashAddr);
            /* Compare txBuffer and flash */
            if (memcmp(txBuffer, pFlashReadAddr, (uint32_t)bufferLen) != 0)
            {
                LED0_TOGGLE();
            }
            else
            {
                LED1_TOGGLE();
            }
            /* Flash address offset */
            flashAddr += FLASH_SECTOR_SIZE;
            if (flashAddr >= FLASH_MAX_ADDR)
            {
                flashAddr = 0u;
            }
        }
    }
}

/*******************************************************************************
* EOF (not truncated)
******************************************************************************/
在给的例程中是判断读取到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否一样来点亮LED0或者LED1,这样的话应用起来效果不明显,因为LED1如果点亮了,通过多次按键不会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因为都是同一个灯在点亮,所以我把程序作了一点修改,通过按键来翻转灯的亮灭,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是什么问题,而且显示的效果也比常亮好
下面是实验的图片
这个是上电后的状态,一直在等待按键按下,所以没有灯点亮
这是按键按下后,判断读取到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样的,点亮了这个灯,如果再次按下的话这个灯会熄灭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以后看有什么新的实验,我再发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代码中如果有哪里不清楚的可以在本帖下方留言,我看到后会及时回复大家

网友A:
如果连接spiram的话是否可以用于xip的自动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接spiram的话是否可以用于xip的自动写入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写入的话是有特定格式的,就像你读取片内flash一样,读取的话是自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写入的话是有特定格式的,就像你读取片内flash一样,读取的话是自动的 ...

没有深入了解底层的实现,不过esp32对于挂在到qspi的ram做了处理,可以在应用中直接当作堆来用,这个体验非常好,我猜测是在编译器底层做的处理,而不是芯片自身功能,底层的程序拦截对spi区域的写访问,处理成qspi指令,读取就直接用xip来实现了

网友B:
还没了解过这个接口呢。看看。

网友C:
只用过SPI

网友C:
QSPI是什么?
SPI协议其实是包括:Standard SPI、Dual SPI和Queued SPI三种协议接口,分别对应3-wire, 4-wire, 6-wire。

(1)通常我们说的SPI就是Standard SPI,有4根信号线,分别为CLK、CS、MOSI和MISO。数据线工作在全双工。

(2)Dual SPI,它只是针对SPI Flash而言,不是针对所有SPI外设。对于SPI Flash,全双工并不常用,因此扩展了mosi和miso的用法,让它们工作在半双工,用以加倍数据传输。也就是对于Dual SPI Flash,可以发送一个命令字节进入dual mode,这样mosi变成SIO0(serial io 0),mosi变成SIO1(serial io 1),这样一个时钟周期内就能传输2个bit数据,加倍了数据传输。

(3)类似的,还可以扩展,与也是针对SPI Flash,Qual SPI Flash增加了两根I/O线(SIO2,SIO3),目的是一个时钟内传输4个bit

而QSPI就是Queued SPI的简写。

网友D:
是不是速度比较快。

网友E:
•  支持多种读取方式
a.标准读/快速读
b.二线式输出快速读取/二线式输入输出快速读取
c.四线式输出快速读取/四线式输入输出快速读取

网友F:
什么叫Qspi

网友G:
一直没有搞明白什么叫QSPI

楼主:
QSPI是Queued SPI的简写,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在SPI协议的基础上,Motorola公司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推出了队列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即QSPI协议)。QSPI 是一种专用的通信接口,连接单、双或四(条数据线) SPI Flash 存储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没有搞明白什么叫QSPI

QSPI是Queued SPI的简写,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在SPI协议的基础上,Motorola公司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推出了队列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即QSPI协议)。QSPI 是一种专用的通信接口,连接单、双或四(条数据线) SPI Flash 存储介质。

网友H(2021-03-27):
怎么读取数据?直接操作地址吗?怎么发送地址?

网友I:
这个例程接了W25Q128,根本不能用,惧入惧入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一次体验。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次体验活动,棒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例程接了W25Q128,根本不能用,惧入惧入

128需要改配置文件,没事儿的

改哪里?改出来看看呀

网友I:
这玩易就是个费材,在Q S P I模式下,普通的读操作就不能进行,只能用直接模式,然而直接模式压根读不到正确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易就是个费材,在Q S P I模式下,普通的读操作就不能进行,只能用直接模式,然而直接模式压根读不到正 ...

哈哈,这个就是后期需要改进的地方了,能做到这样也挺不容易了

谁改进?厂家还是用户?

网友L(2021-08-04):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M: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N: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O:
HC32F460带有qspi吗

网友P:
直接通讯是什么?

网友Q:
库提供了QSPI了吗

网友R:
QSPI是在SPI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

网友S:
最近在捣鼓 QSPI

网友T:
比SPI应用更加广泛。

网友U:
用QSPI能达到每20ms存24个字节的速度吗?

网友U:
qspi的是四条数据线并行传输数据

网友V:
QSPI可以应用在支持QSPI的各类外设中

网友W:
如何开发功能齐全的QSPI驱动

网友S:
QSPI 的读写速度 比 SPI 的读写速度 貌似差不多

网友Q:
QSPI通常是专门针对FLASH使用

网友P:
ROM映射怎么实现呢

网友O:
这个操作w25q挺快的。

网友W:
QSPI的设计资料

网友V:
很详细的SPI协议

网友X:
QSPI接口的配置

网友U:
读写速度是普通spi的四倍。

网友T:
QSPI是不是比SPI写入速度要快?

网友R:
Qspi控制器支持三种模式:I/O模式、线性地址模式和传统SPI模式

网友(2021-09-23):
我用的ROM虚拟地址模式,华邦的25Q16能正常使用,博雅的读取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