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Fexample required-通过定时器5进行捕获测量内部低速RC振荡器.....

楼主(2021-02-08):
F0541: page107 in datasheet.由于内部低速RC振荡器频率随工艺角有偏差,可通过定时器5进行捕获测量内部低速RC振荡器的真实频率,然后根据实际的频率值进行溢出时间的计算。

网友A:
楼主是有什么问题吗还是 没怎么搞清楚这个贴是在干嘛

网友B:
是的 是一个有用的功能 不过讲得更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C:
这个功能是芯圣那个板子有的

网友D:
大年初一来看帖子第一个就看到你这个不知道在说啥

网友E:
溢出时间的计算这个方面具体是怎么的算法

网友F:
楼主的标题是不是没有写完啊

网友G:
是否又技术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这个功能他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的

网友H:
有偏差是正常的 多数元器件能1%偏差都很不错了

网友I:
低速rc振荡器是?

网友J:
精度这么高,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少找到这样的了。

网友K:
会根据实际的频率计算时间

网友L:
这个频率大家是一般不会调整的,我相信也不会有人使用这个功能,太麻烦了。

网友A:
确实 很少会需要改这个

网友B:
这个功能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介绍啊

网友M:
没有弄清楚楼主的问题。